谁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
谁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模拟电路的输出是什么?
另外中间的是功率放大电路吗?起什么作用?如何工作的?

谢谢!

补充一下,为了我计算的时候看起来更清楚一点,电路中有些东西被被我去掉了,现把原始的电路发上来

网友:
Re: [求助] 谁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知道的麻烦帮帮忙,我对模拟电路一向很晕,谢谢了

网友:
先“印象”一下:挺怪的一个电路,可能有很多可以寻找到知识的东西,也可能是……

   两只互补三机关的连接不是功放,不会起放大器的作用,倒像是个保护电路:AD829的电源电流约5mA,在82欧姆电阻上的压降大概只有0.4V,所以一般情况下两只管子都是截止的,只有在供电电流超出某个数值时才能进入导通工作区。但是4,7脚是AD829的+/-电源端,分别通过82欧姆电阻连接到电源而不加电容,倒是怪怪的。
后面的电路像是一个信号输出通道的控制开关。

网友:
Re: [求助] 谁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我觉得整体就是一个放大电路,后面两个mos组成的是一个开关,只是如果是开关,原本一个mos就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只互补三机关的连接不是功放,不会起放大器的作用,倒像是个保护电路:AD829的电源电流约5mA,在82欧姆电阻上的压降大概只有0.4V,所以一般情况下两只管子都是截止的,只有在供电电流超出某个数值时才能进入导通 ...

哈哈!谢谢这位兄弟,其实这是一个产品上的电路图的一部分,应该没有问题,只是不太明白其中有什么巧妙之处。
因为输入是一个正弦信号,后面是一个放大电路然后跟一个功率放大电路,这个功放的作用好像只是为了抬高正弦信号是其最小值保持大于0,这样可以驱动后面的发射装置。这是推测的,不知道对不对,有没有高人能指点一下,我想应该可以从中学到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整体就是一个放大电路,后面两个mos组成的是一个开关,只是如果是开关,原本一个mos就够了,,,

是的,后面两个mos确实只是一个开关,之所以用两个,是因为后续电路还有其他用途,我没有画出来,这个开关大家可以不用考虑,实际上我已经让这个开关一直处于导通,大家只要分析分析开关前面的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除非……

如果设计者硬要这样设计,当然也可以做出解释:
除非IC的供电电流随输入信号变化,这个变动的电流在R428/R422上就可以形成用以驱动两支管子基极的信号电压。
这里要注意:通常运放工作是用于线性区的,此时供电电流随信号变化微乎其微,而且要通过电容滤波退耦,而这个设计在正负电源端都没有使用退耦电容,且直接连接到三极管的基极,据此是否可以估计,这个电路工作在强激励/强输出的应用中,输入幅度较大,足以迫使IC进入非线性工作区(甚至进入截止/饱和区);
另外有个问题要考虑:请参考随附AD829(高速、低噪的视频放大器电路)的内部等效电路,如果4、7脚这样不加退耦,内部各级之间的耦合会产生难以预料的情况。不知道设计者如何考虑。

还是那句话:怪怪的设计!正因为这个怪,才想在这里多学习些东西,为此补充一句话:没见过的永远比见过的多得多,知识是无限的,每个人的见识却是有限的,这样怪也许就不怪了,“怪”中求知,希望得到各位的更多的深入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谢谢这位兄弟,其实这是一个产品上的电路图的一部分,应该没有问题,只是不太明白其中有什么巧妙之处。
因为输入是一个正弦信号,后面是一个放大电路然后跟一个功率放大电路,这个功放的作用好像只是为了 ...

希望能解释以下这句比较关键的话的意思:
这个功放的作用好像只是为了抬高正弦信号是其最小值保持大于0

网友:
一个产品上的电路图的一部分,当然有它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能解释以下这句比较关键的话的意思:
这个功放的作用好像只是为了抬高正弦信号是其最小值保持大于0

就是说使负峰电压大于0, 但是好像也不对,因为通过后面的电容之后,理论上直流电平就没有了。实在是搞不懂这个功率放大电路(我不确定这是功率放大电路,但不知道怎么说,就先这么叫吧)是什么意思,希望高人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Re: [求助] 谁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另外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在R246和R257 上还有压降,这样会不会有可能使得三极管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在R246和R257 上还有压降,这样会不会有可能使得三极管导通

不会的,注意这两个电阻(R246和R257)串接在基极上的。对三极管基极工作点的控制来说,在它们上面的压降与R428/R422的压降的作用方向恰好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注意这两个电阻(R246和R257)是串接在基极上的。对三极管基极工作点的控制来说,在它们上面的压降与R428/R422的压降的作用方向恰好相反.

我已经上传了原始的电路图,麻烦你再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原始电路图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上传了原始的电路图,麻烦你再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我已经上传了原始的电路图”: 是在楼主位置以外的什么地方上传的吗?如果是,请告诉我这份图的位置。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我重新上传一下

网友:
Re: [求助] 谁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这个图见到了,谢谢。
此前给你发一个关于这个讨论的短信。请查收。

网友:
这个发射电路的原理图

网友:
Re: [求助] 谁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谢谢.
  手头库里没有AD820的仿真参数,只是用其它运放代用作了仿真.这个不严谨的仿真表明,利用随信号变化的电源电流在电阻上得到信号电压来驱动后面的两支三极管,信号的极性也是一致的(已经重新编辑,见最后).如有维护,这个分析还是对的.

  另外要注意R365/375和IC的配套选用.因为IC静态电流的离散范围大约在5.3-6,8mA之间,这会影响输出信号的失真度(非线性指标).
补充:相位好像还有一些问题,正在考虑。

网友:
Re: [求助] 谁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非常感谢您的分析,不过我不太清楚随信号变化的电源电流是什么意思?
另外你是用什么仿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分析,不过我不太清楚随信号变化的电源电流是什么意思?
另外你是用什么仿真的?

使用Protel 99 SE,其它请见短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