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一个振荡电路

楼主:
我今天看到这么一个振荡电路。
我的理解是C4,C5,C6以及R24,25,26组成移相电路,R26,21设置了Q1的工作点,但是看不懂R22,R27,C7这一部分。
我参考http://www.ic37.com/htm_bbs_dic/2007-8/45827_233306.htm 这个帖子,依然不理解。。。:(
因为今天才突然看振荡电路,所以想请教:
1,加入将R22,R27,C7这部分改成跟参考帖那样,R22为300ohm,r27为0ohm,还能振起来么?嘿嘿
2,这个是1khz的振荡电路,不理解这1khz是有哪些原件的参数决定的,是R27和C7吗?

别笑我啊。。。新人,新人

网友:
Re: [求助] 请帮忙分析一个振荡电路

网络真差,好不容易挤上来了,继续求解,琢磨不出来。。。

网友:
Re: [求助] 请帮忙分析一个振荡电路

网友:
Re: [求助] 请帮忙分析一个振荡电路

1,这个RC三级移相振荡器的振荡频率取决于移相电路部分,即C4,C5,C6以及R24,25,26.但是要注意:第三个电阻不简单地是R26,而是R26/R21和放大器的输入电阻的并联数值,粗略计算也可以假设为与R24,25相同(都是4.7kOhms). 在三节RC参数相同的条件下,它的振荡频率约为 f = 1/ ( 15.4 R*C) (我推导的一个近似计算关系),核算一下,计算频率大约是1382Hz,与1kHz 差不太多.

2,按照推荐的链接,看了一下那个图,只要放大器部分的参数合理(主要是本级的电压放大量,主要指管子参数和集电极负载的阻值:300ohm的电阻)也应当是可以起振的.

3,关于:R22,R27,C7
R22是集电极负载,R27是串接在发射极的(负)反馈电阻,C7是它的旁路电容,由于C7的旁路作用,不会影响本级的放大量,主要通过这个直流负反馈来稳定本级的工作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这个RC三级移相振荡器的振荡频率取决于移相电路部分,即C4,C5,C6以及R24,25,26.但是要注意:第三个电阻不简单地是R26,而是R26/R21和放大器的输入电阻的并联数值,粗略计算也可以假设为与R24,25相同(都是4.7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越来越觉得自己在模拟部分经验=0了。。。
我先再琢磨琢磨,还有想不明白的再请教你,谢了先!!!

网友:
支持一下,真是个好东西,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