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单片机IO口输出的问题

楼主:
小弟刚刚接触研发,还没入门,我在用单片机(stc89c58)的IO口驱动继电器时,想让单片机上电后就使IO口输出高电平,希望继电器有动作,结果就是没有动作。后来发现必须先置低IO口后再输出高电平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什么为什么。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啊?谢谢大家了

忘了说,我的继电器是通过8050三极管驱动的。而且线圈的放电二极管我也加上了,防止三极管误动作的大点儿的电阻我也加上了。而且我觉得这些都不加也不是IO口输出高电平继电器不动作的理由。

有高手吗?帮解释一下吧!谢谢了,呵呵

网友:

stc89系列单片机开机上电复位后的I/O引脚为弱上拉状态,是不能驱动三极管的,你可以在三极管的基极上加一个10K的上拉电阻,就可以在开机状态下驱动三极管导通吸合继器了。

网友:

我知道12c5404AD这一系列的单片机IO口可以用特殊功能寄存器设置IO状态,89c58还真不清楚,还真是没有加上拉电阻。现在出差在外地,等回去的时候试一下。

但是我还有个问题:那为什么把IO口先置低电平后,再反复置高置低IO口来驱动三极管就能保证继电器正常工作呢?费解,呵呵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都挺厉害的

网友:

不知道你驱动三极管的I/O是哪个口,如果是P0口肯定是不行的。如果是接在P1口就会有这种情况,当P1口从低电平转向高电平时,内部有强上拉电阻输出一个比较大的电流,就能驱动三极管了。而P2,P3则不行了。
当三极管不是驱动继电器时,只是集电极有一个负载电阻的情况下(如作反相器),因三极管的导通电流不需要很大,这样接还可以。但你是驱动继电器,那导通电流就需要很大了,这样基极的导通电流也要比较大才行啊。所以,必须外加上拉电阻。如果驱动的继电器比较多的话,这样做不太好,最好是在I/O口先接一片驱动芯片,如74HC04等,很多。再由驱动芯片推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就好了。也不用加上拉电阻,三极管又与I/O相隔离。或者用ULN2803驱动继电器更理想了。

网友:

最好把电路图贴出来 另外继电器和单片机的电气连接最好加光藕隔离防止继电器开关时带来的噪声干扰!

网友:
我是用P2口控制三极管从而使继电器动作的,R16不是电感是电阻,呵呵(如图)我是看宏晶提供的介绍89c58的文件,看的不仔细没看到关于IO口的详细说明,不像12c5404系列写的那么清晰

顺便说一下我选的是额定消耗120MW的小继电器,不过线圈电流还真不知道多大。能力有限实在是不能说的再明白了:L 各位高手顺便帮我找找毛病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