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ac164使用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虾,我做了一块电路,使用6片74HC164串联,相互之间的距离大约是40厘米,第一块1,2脚并联连接CPU作为数据输入,后面的片子顺序接在前面的Q8上。CLK信号直接连接到CPU。164的MR引脚直接接VCC。164的每个输出脚驱动一个晶体管(9014)。现在出现问题,用示波器看,只有在第一个164的Q1上看到正确的脉冲,其他引脚全部是是低电平。尝试在dat,clk引脚串接,并接电阻,CPU引脚通过三极管作隔离输出等方法,依然不能解决问题。最好的清况下也就只有Q1---Q3可以正常工作。那位朋友有实际经验,说说是什么问题,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电路已经做好了,没办法改成595了)。

网友:
Re: [求助] 74ac164使用中遇到的问题

在DATA,CLK接上拉电阻

网友:
谢谢帮助

首先谢谢楼上的帮助,我按照你说的方法试了一下,还是不成。我现在已经调试通过。不过过程比较复杂,而且感觉虽然正常工作了,但不是正解。我的电路板上有两个通道。其中一个通道需要在第一个164的data端对地加60P电容,第二个164的data对地加270P电容(这个通道电流较大)。另外一个通道由于线路板上的走线方向有折返,所以必须将折返的地方断开,分别驱动,data,clk两端不能加电阻或电容。感觉不是正经的解决方法。已经决定改用595了。 希望以上的方法对其他朋友有帮助,也希望有更好经验的朋友讲你的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
估计是控制时序的问题

串转并输出确实应该使用595,而不是164,因为后者不像前者有2级锁存,在移位控制中输出是会变的,除非你的应用是间歇式刷新,而且无所谓输出有毛刺。
有可能是控制时钟的相位做错,或时钟太快(可能性较小)造成的。建议把图整理出来,有一张图比写多少文字都清晰。

网友:
这个电路是之前用过的,跟一般的应用完全一致。之前每一个通道只有2个164串联,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由于电路在工作时会在164的输出脚(也就是图中的q1-q8)为高电位时产生大约0.7V的下拉脉冲。所以目前比较怀疑是这个的问题。但是由于之前使用没出现问题,并且在移位前后都是有足够延时的,所以不敢肯定。但是选择164主要是TI的AC164驱动电流有50ma不需要加驱动,结果。。。。。。

网友:
这个图不完整,还看不出三极管射/集的去向,及164之间的互联是否有问题

但为什么三极管基极没串限流电阻?这样如果射极接地的话,164的输出将被嵌位在0.7V,最终烧毁管子或芯片。
另外请注意,AC164虽说最大输出有50mA,但并非允许8条腿一起输出这么大,它还有个200mA总电流的限制。还有一个容易忽略的限制条件是,芯片的最大耗散功率:DIP封装型是500mW,SOP/TSSOP封装型仅180mW。

网友:
164后续的图

谢仙猫的意见。由于后续的电路不在同一张图上,所以简单画了一下,方式是一样的。由于工作的时候每次保证只点亮一个管子,所以不会造成过载。另外驱动部分在LED下面也是一个9014负责驱动,所以即使有一个9014短路基本上不会造成更大的损失。限流电阻没装主要是当时觉得没什么必要。看来是有些问题。不过这个电路在164比较少的情况下工作的很不错。多了就完蛋了。而且示波器上看第一个164的clk和dat没有问题,时序也正常,就是没办法稳定驱动后面的管脚。如果什么都不加的话,只有第一个164的第一个输出会得到正确的脉冲(大约90K)后面的管脚就一直处于低电平。给clk和dat加上拉电阻的话可以保证前四个输出正常。尝试了很多方式才找到上面贴子说到的方式。但是感觉不适正确的方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
还像是缺限流电阻的问题

1、除了164输出,下面的138输出到三极管基极也应串限流电阻。
2、两个三极管夹LED这一路也不能省限流,否则导通时VCC会过载。
3、假如线拉得较远的话,加终端电阻会改善驱动波形,不过现在信息太少难以判断。
觉得上述2的可能性较大——电源波动导致164移位不正常。

管中窥豹总也看不到整体,能否亮出全图呢?

网友:
Re: [求助] 74ac164使用中遇到的问题

三极管基极缺少限流电阻。

网友:
补上完整的图

原来的图分成了六部分,我将相关的部分都集中在这一张图上了。只是在这张图上164只有两个,实际上有4个进行串联。另外有两个使用相同的clk信号,但是dat信号是另外的信号,没有出现之前的问题。 图中的VCCA是为三极管供电的,是在VCC上串联了2个阻容构成的。主要就是怕影响集成块的供电。164的电源全部取自VCC。

网友:
限流电阻也不成

刚才试验了在164的输出串入330欧电阻,结果还是不成。谢谢上面两位的帮助。

网友:
LED的方向都接反了

估计只是图上反,实际电路是接对的?
还是前面提到的:LED通路怎么没串限流电阻?这样假如上下三极管都导通,LED的正向压降是2V的话,那么VCC就会被嵌位在2.5~3V——超负载!这时会发生严重的电源跌落,使得所有的5V芯片都无法保证正常工作。
看了图之后才知道原来没用AC164,而是用了LS164。
请注意,AC是CMOS工艺芯片,在输出24mA下仍能保证有不低于4V的高电平输出;而LS则不行,TTL本身的拉电流能力就很弱,在输出仅400μA情况下高电平只保证有2.7V,可能都没能力让上面的三极管导通!

网友:
如图:假设三极管c-e间饱和压降为0.3V,LED的正向压降为2.0V,则要打开上面的三极管的基极电位须要保证有3.0V。

网友:
关于Vcc的说明

图上的发光管确实是随便画的,在PCB电路上再正确标注正极位置。实际使用中用的是AC164,图中用LS只是因为库中没AC这个型号而已。另外此电路中三极管的正极接的是VCCA,不是VCC。相当于给每个导通的LED增加了一个30欧的限流电阻。而164的电源接的是VCC。在VCC和VCCA之间有两极降压和滤波。实际测试的时候在LED导通时只会影响到VCCA的电位稳定,在第一级电阻后面就已经看不到波动了(示波器用AC/100mv档),所以VCC的稳定肯定是没问题的。所以5V的芯片全部应该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上次的图中再最上边有VCCA的产生电路。那个图基本上都是一些小模块,逻辑关系基本没表现出来,看着回有点累  :)

网友:
…………

较麻烦的做法:摘掉几个器件,让74xx164输出空载,编软件在指定位输出‘1’。如再不行那就是软件控制的时序问题了。
顺便提一哈,在VCC和VCCA之间插滤波没错,但靠这30Ω作限流的做法,在LED点灯数不同的情况下,亮度会不一致的。

网友:
无奈

看来仙猫也无奈了 :)     软件时序的问题肯定不是(另外说一下,如果在平时保持clk为高电平,需要移位的时候先拉低再拉高好像比平时保持低电平,移位时拉高再拉低腰稳定一些),如果是时序的问题的话2个164的时候会有问题。断开输出的情况我试了,实际上是稍好一些但不是完全正常。但是只要把最后一个的clk断掉就好了,可是线路上没有任何短路、断路情况。加之后来增加电容后好了,所以我一直怀疑的是164的稳定性。或许是布线不合理造成的吧。我现在是基本放弃了。希望我们的讨论能给其他网友一些帮助把。再次感谢参加讨论的网友。

网友:
确实有些无奈

主要是信息不足,希望morphli不要轻言放弃。一个74都没搞定,再玩别的不觉得很遗憾吗?(——激将法
如有更详细的资料,如波形/控制程序/接续形态等,俺愿奉陪到底。

网友:
感谢支持

看了仙猫的留言,真的很感动。为了你的激将法,我一定将这个问题搞明白。我的MSN是 morphli@hotmail.com  希望能和你详细讨论。

网友:
timeout,触发一下

有进展了吗?
holycat@hotmail.com
不过最近没咋上。

网友:
后续分析

谢谢仙猫,这段时间由于新的用595的板子做好了所以一直在调试新的电路和程序,所以一直没有上来。关于原来164的问题最后确认是CLK信号的问题。具体来说在我的PCB上需要在第四块164以后的clk信号断掉(不要留过长的多余布线),后面的164用一条线的导线连接到cpu的单独I/O引脚就不会出现问题了。这样看来应该是CLK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受到了反射回波的影响,导致波形有抖动,虽然在示波器上看不到但是已经影响到164的时序。在网上有一篇文章提到过164在多片使用中应分组,且每组的clk,和dat信号使用04作为缓冲驱动。我手头没有04所以没有试验,不过根据试验的结果推测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
谢谢反馈

扫瑞,最近没咋来。原来是CLK未处理,俺忽略了这事。
以前也做过几种串转并的,没出过问题。 俺每次都特地在电路图空白处加上注释,CLK线尽量不要分歧,在离驱动的最远端加上下拉330~560Ω电阻终端,这样对抑制反射效果不错.后来发现在驱动出口串一小电阻,能把过冲去除得干干净净。
如果驱动数实在太多的话,确实要加驱动器分组的。

网友:
Re: 关于 74ac164使用中遇到的问题 的请教

很少到这里来,今天才看到。有两个问题想深入了解一下:
1、 时钟频率是多少?
2 、时钟和数据之间的时间关系是什么样的?
如果可以,希望作些介绍好吗,谢谢。

网友:
数字电子设计---组合逻辑电路设计
好东西啊,下下来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