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完成的机器人小车基板!发上来让大家拍砖!

楼主:
板子是在TAOBAO上买的!当然自己买玩具来改的话也不错!
可以买线控的挖土机来改!

这是装好之后反面的样子!(上图是反面)

这是正面!
不过这个样子是没办法焊元件的,因为轮子什么的.都怕热,所以全拆了!

这是装好元件的样子,网上买的小车,可没有元件送哦!这些是自己设计装上去的!中间红色的字写的是:三极管做的H桥驱动电路!因为我买不到293D所以用三极管做了两个电机驱动!用分立元件做成本也不高效果也还行!!红色标记:1号是红外一体接收,2和3号都是红外发射二极管。他们将组成测障系统。另外在两个H桥驱动电路中间还有一个红外一体接收管,准备用于红外遥控!

焊接板的背面,飞线目前比较少!因为核心板的接线目前还没接上!先做试验!做好试验后再连接!

最终的样子,基本上小车上的试验板,都被用完了!只留下两块小地方,准备用于寻迹模块! 等我回家做做试验,再把结果发上来!

网友:

不错呀 想试试

网友:

两个是直流电机么,呵呵,我有个跟这个类似的小车,也可以避障,带红外遥控的,样子差不多

网友:

动手能力强啊,继续。。。。。。。。

网友:

不错,学习

网友:
这种车的电机比较烂~~~
我上次的参加比赛就是用这辆车~~~: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