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可预置数显超声波测距控制器(10米)

楼主:
 LED可预置数显超声波测距控制器(10米)

  超声波测距测温控制器超声波测距测温的工作原理是 超声波数字测距是利用超声波发射, 通过被测物体的反射 回波接收后的时差来测量被测距离的,是一种非接触式测量 仪器.因超声波在大气中的传波速度与温度有关,如0摄氏度 时每秒为331.36米,20摄氏度时每秒为343.38米.因此该测 距测温控制器采用了温控频率振荡器IC3,把随环境温度变 化的频率信号送入IC1进行采样, IC1读取外界温度变化的 数值后进行内部运算,并校正各种环境温度下测距的误差 值,利用该功能方便地实现了测温显示.2使用范憙拪超声波 物位计利用了超声波在空气中传播特性,它有很多特点如: 测定物位距离时不接触被测物体,无活动部分,安装,调试简 单,无维修,保养方便,测量精度高, 作为物位测量控制器. 测量控制料位,液位变化的精确位置, 因此可非接触测量有 腐蚀性的各种液体,固体,通过本控制器键盘预置输入开启 或关闭的测距控制数值 ,实现物位,液位的自动化控制,并 可输出1200BIT串行数据信号,以便和PC计算机及远程显示 板的连接,如;用485标准串口可传送2000米以上,有利于数 据的远程传送及处理. 该测距物位控制器电路简单,以及替 代卷尺,直尺,对水塔水位的测控及各种车辆的倒车显示,可 根据探测物体与超声探头变化的数值, 发出不同的告警信 号,实现自动化的控制.非常适合广大电子厂家, 电子爱好 者制作.

  基本技术指标
  1 量程 30---1000厘米 (0.3---10米)
  2 测试精度 空气中测距精度小于或等于1%+,-1厘米,温度 值精度小于或等于1%,-20--60摄氏度
  3 数据显示 转换成厘米后在LED上直接显示被测距离,温度 值转换成摄氏度在LED上显示.
  4 键盘输入 开启值30--1000厘米,关闭值30--1000厘米, (在该范围内任意设置)
  5 反射面积 距离超声波发射探头1000厘米时为1平方 米,400厘米时为0.25平方米
  6 超声波发散角 选用型号401型时超声波发散角为45度, (选用各种 不同型号探头时,发散角有所变化
  7 串行数据输出 在显示测距数值后发送1200BIT串行数据 共4帧,1,2幀为测距数值,3,4幀为温度数值(有利于PC计算 机和远程显示板串口数据联接及其它功能的扩展)
  8 测控周期 预置开启,关闭数据后每秒为2次周期进行测距 控制
  9 工作环境 电压12V直流+-10%,用干电池或可充电池,工作 电流50毫安(显示时)(便于制作小型便携产品)
  说明 IC1芯片键盘扫描及显示驱动功能的微处理器,该芯片 控制超声波信号的发送和接收,串行数据发送 ,及温度校正 采样频率的输入,并通过运算转换成温度数据,校正不同温 度下距离误差后,在LED上显示所测距的离厘米数据并和巳 输入的预置数进行比较, 如达到预置值则进行开或关的开 关量信号输出.IC2在电路中作为反相驱动器驱动LED. IC3 在本电路中作为温控频率振荡器使用, 使IC1取得外界温度 的频率值, 以利于IC1的运算并校正不同温度下测距的回波 数值以及在LED上显示实时环境的温度值.IC4为接收电路, 接收物体反射超声波回波信号,该芯片内部包括了前置放 大,限幅放大,整形,输出数据信号以便IC1检测, 判断回波 的数据正确与否及时差, 并计算出测距的距离数值.图2为 远程串行数据接收显示板,该板接收可预置超声波控制器, 发送的1200BIT串行数据信号,直接用导线和超声波控制器 串口连接时,可传送几十米,如通过485串口发送可传送2千 米以上.
  调试注意事项
  1 超声波探头表面严禁用手及其它物体触摸以免产生信号 滞后性及损坏
  2 所有IC器件最好拔下烙铁插头再焊接,以免损坏.
  3 按图安装完毕后接上 6V电源,把K1拨到测温档LED应显 示温度值,用一标准水银温度计放置于温敏电阻R2附近,并 观测其温度值,如LED显示值与水银温度计不符,调整R9,使 LED显示值与水银温度计一致即可.测距部分只要安装正确 不必进行调试即可正常工作,同时接收电路应用铁皮屏蔽以 增加抗干扰的性能.以上所有芯片采用DIP封装如要缩小体 积所有器件可用帖片封装.
  4 使用注意事项:在测距中应保证测距仪与被测物体距离为 定值,要和被测物体成一条直线,使测得距离读数的准确 性.
  使用范例:上电LED2闪烁即可输入数据,第1次输入为关闭 数值,第2次输入为开启数值上电后开关量输出为关闭状态, 用LED1数码管指示,亮为开,暗为关,关为0V,开为2V.例:开 机LED2闪动,输入数185=1.85米,为关闭的数值,LED显示 1.85,3秒后LED2闪烁即输入开启的数值190=1.90米,LED显 示1.90,3秒后即转为测距状态,LED显示实际测到的数值, 如测到的数值为1.90时,LED1数码管点亮,表示启动开,同 时有2V电压输出,如再测到的值为1.85米时,LED1灭表示 关,输出端没有电压输出.

  回码信息采用串行通信模式一,第一位起始位,八位数据,第九位停止位.发码为第一字节DD(特征码),第二字节01(设备码).回码信息包括第一字节A5(接收特征码),第二字节01(接收设备码),第三字节测距高位,第四字节测距低位,第五字节00,第六字节空气中的温度.该两码测距采用设备码为DD01,DDO2.

网友:

收发一体型防水超声波传感器

  技术指标如下:

  1 中心频率 f0 : 40.0±1.0 KHZ

  2 标称阻抗 : 500 Ω

  3 声压 f0 : 105 dB

  4 灵敏度f0 : -80 dB

  5 回声波灵敏度f0 : -83 dB ▲

  6 -3dB带宽 : 1 KHZ

  7 最大振铃时间 : 1.2 ms

  8 -6dB波束角度 : 65 度

  9 -12dB波束角度 : 120 度

  10 1KHZ电容 : 1800pF±20%

  11 最大驱动电压 : 150Vp-p (10%工作周期)

  12 工作温度 : -40—+80 摄氏度

  13 储存温度 : -40—+90 摄氏度

  声压电平:0dB=0.0002μbar;灵敏度:0dB=1Volt/μbar

  ▲测试条件:20个正弦波60Vp-p,距反射目标50CM,放大增益24dB。

  外形图如下:

  注意参考电路,由此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本站不负责。

  收发一体的探头的余振时间探讨:

  探头余振时间与你发射波的时间长度和功率有一定关系,发射的波时间长,功率强的话,余振时间就加长。你可以这样简单测试一下余振时间:

  以收发一体的探头为例,设接收端平时为高电平,当有回波时为低电平。先发5个40khz的脉冲驱动探头,由于收发一体,发送时就有回波,所以记录下从发送时开始的接收端低电平时间长度,再减去发送的脉冲时间(5个为125us),就得到了余振时间。可以再发20个同样脉冲驱动,按同样方法计算余振时间。比较下两次测出的结果,就大概知道探头余振了。

网友:

说是一枚芯币,却扣钱无数,抢钱啊?
这里下载东西咋这样啊,明示下载只需一枚芯币,确扣钱无数.明摆着让大家灌水吧!

有同感啊!

网友:

看看,路过

网友:
看看,路过

网友:
挺厉害

10米
能打到那么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