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吉林大学电子学院考题: 2008-11-26

楼主:
吉林大学电子学院考题:

物理学院及材料学院本科生

一.
填空题  (每空一分,共21分)
1.构成静态工作点Q4个要素是:(        ),(  ,  ,(
).

2.对于单级放大器而言,集电极电阻Rc的变化,会引起那三个参数变化?(                 ),(            ),(             );负载电阻Rl的变化会引起那两个参数变化?(       ),(       )。
3在观测加法器实验的输出信号时,输入端V1=5V (正弦) ,V2=5V(直流),示波器应该用的通道耦合方式是_________;在两极电流串联负反馈电路实验中,加大反馈深度,则:Bw_____Ri_____,Ro____
4. 对于理想集成运算放大器,在讨论其(       )时,我们引入虚短的结论,在讨论其(
     )
时,我们引入虚断的结论。理想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电阻(     ),其电路增益与运算放大器本身参数(

)。
5.对于过零比较器和滞回比较器而言,灵敏度高的是(

),抗干扰能力强的是(
);作为整形电路通常选择(

6.需要一个阻抗变换电路,要求Ri,Ro,应那一种负反馈?(

)。
二.
简答题:14
7.对于实验课中两级负反馈放大电路而言,它有几种反馈方式?(2分) 叫什么反馈电路?(4分)有反馈和无反馈时,有那些不同?(5种,答对4种即可。每种2分,共8分)。

三.
设计题:(15分, 二选一
8.已知测量水塔水位高低的电子探头,在水位上下限时输出的电压分别为正负1V,试用滞回比较器设计一个自动供水控制电路:在水位低时输出高电平;使抽水机通电工作,达到水位上线时输出低电平,使抽水机停电终止工作。
A.画出该电路正确的滞回比较器电路图及滞回曲线
;
B.根据计算公式得出相关电阻比值

;
C.根据给定的元件:模拟水位测量探头, 运放构成的滞回比较器,三极管,继电器,抽水机,及限流电阻(220K/1W)和红色发光二极管(抽水机工作时,发光二极管亮),画出完整原理图

9.用双运放设计一个上、下限温度报警电路.当温度低于和高于某个值时,喇叭报警,发光二极管亮,控温电路启动或关闭电加热器。
A.画出设计正确完整的测温、控制、执行及报警电路全图
;
B.写出计算公式、求解出的各个电阻阻值

;

网友:

哇,类似这样的资料,就是需要我们辛苦从学长们那里搜刮的资料啊,不过现在早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楼主很细心哦!

网友:
根据给定的元件:模拟水位测量探头, 运放构成的滞回比较器,三极管,继电器,抽水机,及限流电阻(220K/1W)和红色发光二极管(抽水机工作时,发光二极管亮),
我以前考试好像也遇到过这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