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题高手请进来研究下

楼主:
高手請進來这个是我上次在深圳一家公司面试的题目
現在给兄弟们分享研究下
如下圖A部份加什么电路光耦才能够正常工作,输入电压为5V以下的时候就不工作,5V-100V光耦工作
我的邮箱是:jhguo2008@163.com
               msn:jacky.guo@example.com
               请高手们指点

试题

试题

网友:
Re: [求助] 面试题高手请进来研究下

当然是个电阻阿

网友:
Re: [求助] 面试题高手请进来研究下

版主谢谢你的关注,电阻是多大呢?我觉得是需要一个横流电路,单个的电阻满足不了这几个条件的。

网友:
Re: [求助] 面试题高手请进来研究下

这个到不要,先要算导通电流是多大,另外看一下最大电压,电流是否能行.
不行可以使用热敏电阻,那种发热,电阻增大的.
那个电容就说明,加上去可以缓冲一下的,就是说电压是慢慢增大,为热敏电阻发热电阻增大有一定的时间余量.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网友:
Re: [求助] 面试题高手请进来研究下

感觉要是正好5V以下还需要点东西:Q

刚才算了一下,电阻500欧 5v  是在标准情况下。  在90v时,电阻要大于1.5k,才能保护好光耦。
如果不是很严谨,热敏电阻就好了。如果要严谨,当然就是电压比较器了

网友:
Re: [求助] 面试题高手请进来研究下

如果加热敏电阻在通电的那一瞬间,光耦就会烧掉。如果是用运算放大器作比电压较器的话
目前的比较器耐压没有那么大的,分压也行不通啊

网友:
Re: [求助] 面试题高手请进来研究下

当然不会烧掉,电容充电过程就是一个保护过程,如果仅仅是电源滤波没有必要100U

网友:
Re: [求助] 面试题高手请进来研究下

这个电容是个储能的,版主我怎么传不上来了图片

网友:
Re: [求助] 面试题高手请进来研究下

他当时和我说是电压是直接加上去的,有可能是直接加个90V后者是50V或者5V,没有规律的

网友:
看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
Re: [求助] 面试题高手请进来研究下

这个跟直接加没关系的,只要有电容,电压就不是跳跃变化的。你可以想想,RC电路中的冲放电过程

网友:
Re: [求助] 面试题高手请进来研究下

你这样已经改变了原来的思想了

网友:
Re: [求助] 面试题高手请进来研究下

哦谢谢!我再琢磨下!其实他的意思是在5V-90V光耦都要能够工作且光耦不能够损坏,5V以下不工作
版主你建议用热敏电阻不知道是否可行,你的意思是当电压高电流强的情况下,热敏电阻自动调整阻止起到限流是吧

网友:
Re: [求助] 面试题高手请进来研究下

等一下我搞个比较器出来看看

网友:
Re: [求助] 面试题高手请进来研究下

-------------------------------------------------------------------------------------------------------VIN
                      |                                                                         |
                      |                                                                         |
                     ---                                                                     ----
                    |    |  R                                                              |     |     R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out1                                 |
                       |                    |                                                   |---------------------------out2
                      |                     |                                                   |                     |
                     ---                \__                                              -----               \__
                    |    |  R           /   \   Z   2.5V                              |      |              /   \         Z  5。1V
                    |    |              -------                                           |      |     R     --------
                     ---                  |                                                ——                |
                       |                   |                                                   |                    |
                       |                   |                                                   |                    |
------------------------------------------------------------------------------------------------------------------------------GND

out1,out2接放大器的输入端,还有就是op电源的问题,这个也好说使用稳压管就可以得到
另外为了避免波动,右下角的电阻稍微小点。这些可以看实际需要了。
可以仔细考虑一下,我感觉这样就行了,不需要别的电源了

网友:
谢谢!!我再研究下你的这个图

网友:
Re: [求助] 面试题高手请进来研究下

具体电阻的参数呢?版主有没有你的联系QQ什么的

网友:
Re: [求助] 面试题高手请进来研究下

这样问题 研究一下 挺好,顶!!!!

网友:
Re: [求助] 面试题高手请进来研究下

自己也顶下

网友:
Re: [求助] 面试题高手请进来研究下

>2k就好

网友:
Re: [求助] 面试题高手请进来研究下

版主你的意思分压电阻都为2K吧就是不知道那个OP怎么供电啊,OP放大器是不是电流小了不会工作

网友:
Re: [求助] 面试题高手请进来研究下

按楼主的意思,光加电阻好像不能解决问题,PTC好像反应也没那么快,而且受环境温度影响较大

网友:
Re: [求助] 面试题高手请进来研究下

集成的比较器电压范围没那大,要加其他电路

网友:
我的构思

网友:
这个电路也可以?

网友:
呵呵,学习了,好多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