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三级管不稳定

楼主:
请位高手指点下:
我现在的目的是单片机信号,高电平输出,使9013导通,继电器K工作,使的交流电机运行。
这一功能已经实现,不过在运行当中,继电器偶尔会不停的跳动,单片机始终输出高电平,是交流对我的直流有干扰吗? 用TIP122代替9013可以吗? 图中用到110VAC,很危险,有什么建议能提高电路的保护性及安全性? 谢谢

网友:
Re: [求助] 驱动三级管不稳定

能不能用光电隔离???

网友:
测没测Q1 Q2 集电极的电位是否是常低,或者是你24V电压加的低了,带不动继电器?

网友:
Re: [求助] 驱动三级管不稳定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干扰引起的,具体是什么干扰就要看你调试的环境了,我当时解决的办法是在mcu周围做抗干扰设计,手头有废旧的手机可以拆一个参考一下他们的抗干扰设计,受益匪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