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式触摸ic

楼主:
TCH05A:同属于TCH08系列,是一款高性价比的触摸感应检测IC,能提供最多5个感应健。
        触摸感应检测按键可以穿透绝缘材料外壳来检测人体手指带来的电荷移动,从
        而不需要传统按键的机械触点而判断出有效按键动作。感应检测按键做出来的
        产品可靠耐用,美观时尚,材料用料少,便于生产安装以及维护,逐步有意取
        代传统直接按钮键。

网友:

cypress,好像好多ic这类。:L

网友:
TCH683八键触摸IC
概述:
触摸感应检测按键是近年来迅速发展起来一种新型按键。它可以穿透绝缘材料外壳(玻璃、塑料等等),通过检测人体手指带来的电荷移动,而判断出人体手指触摸动作,从而实现按键功能。电容式触摸按键不需要传统按键的机械触点,也不再使用传统金属触摸的人体直接接触金属片而带来的安全隐患以及应用局限。电容式感应按键做出来的产品可靠耐用,美观时尚,材料用料少,便于生产安装以及维护,取代传统机械按钮键以及金属触摸。
TCH683是TCH68系列中的带BCD码输出模式,带背光指示有效输出口和蜂鸣器信号输出口,用户可以选择灵敏度,适用各中影音数码产品中的应用。
特点:
1、 超强抗EMC干扰,除能够防止手机等一般EMC干扰外,还能防止功率大到5W的对讲机发射天线靠近和接触干扰。
2、 极简单外围电路,最简单的应用只需要一颗参考电容,无需要复杂外围元件。(视客户要求如需要提高ESD和EMC则需每个按键接1颗电阻)
3、 超宽工作电压2.2V - 5.5V ,使用范围非常广泛,能应用在目前广泛应用的3.3V系统和3.0V电池系统。
4、环境温度湿度变化自动适应,环境缓慢适应技术的应用,使得芯片无限长时间连续工作不会出现灵敏度差异。
5、可调灵敏度,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调整灵敏度。
6、提供BCD输出模式,方便用户系统接口。
7、上电快速初始化,在0.2S左右内芯片就可以检测好环境参数包括自动适应,按键检测功能开始工作。
8、灵敏度自动适应,各按键引线如果因为长短不一造成寄生电容大小不同,能够自动检测并适应,不同按键灵敏度做到几乎完全一致。
9、 抗电源电压跌落,当系统电源突然降低,芯片自动检测并停止输出,有效防止误动作。
10、TSSOP-20L超小超薄封装
功能规格:
1、电压电流:电源供电范围2.2V—5.5V,工作电流1—2mA
2、 按键通道: 8通道
3、输出模式: Q4—Q7输出BCD码
4、多键抑制: 2键同时按下时间优先,3键同时按抑制
5、 灵敏度调节:Cs电容和输入选项2种方式
6、上电初始化时间:电源稳定后200ms左右
7、按键去抖动时间:60mS
8、 按键最长时间限制: 10-12S
9、背光输出延时: 4-6S
10、封装 : TSSOP20L
应用:
1、广泛的数码产品---MP3,MP4,LCD-TV等
2、家用电器---电视机、电风扇、微波炉、电烤箱、消毒柜等
3、工业用产品---投影机、工业电脑等
4、取代传统按钮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