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单片机制作电路

楼主:
求求各位高手,帮我设计一个利用单片机控制电机正反转的电路,要求正反转的同时利用光藕控制暂停10秒继续运转.谢谢!!!

网友:
Re: [求助] 利用单片机制作电路

这应该是个比较简单的电路。
给个建议,可以考虑用L298 芯片作为直流电机驱动,不仅可以控制电机正反转还能调节速度的。
至于暂停,用定时器中断就可以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