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485通讯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前辈,在搭建485通讯网络的时候,选取的芯片用MAX485和MAX487有啥区别,我查了下。好像MAX485最多的节点数是32个,而MAX487是128个,是不是这样的啊!他们的管脚都是相同的。

网友:
Re: [求助] 关于RS485通讯问题

基本是可以通用的,但是最好不要混用,容易出现通讯错误,我曾经碰到过MAX487和MAX3082混用产生问题的情况

网友:
Re: [求助] 关于RS485通讯问题

那487是不是最大能够带128个节点是正确的是吧,(整个网络都是用4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