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有多难。。。。。。

楼主:
模拟电路到底有多难?
如何去设计一个模拟电路?
面对一堆功能,模拟电路的解决方案从哪下手?
一片茫然
《模拟电路基础》翻了一遍又一遍
总是看到了是懂,不看又什么都不懂
学不能用
让人很痛苦

有人指点指点么?
涕零!

网友:
Re: [讨论] 模拟电路有多难。。。。。。

我也没学会多少 哈哈:(  有空再看看呗~   说实的学校没实验室 给弄一弄 还真的不怎么容易懂

网友:
Re: [讨论] 模拟电路有多难。。。。。。

我也有同感,不过个人认为学电路这东东必须有实际的实验或实践。
光看几本书和有实践经验是有本质区别的。如果没有实践,可能连入门都算不上

网友:
同感啊 看书时候挺明白的 分析一个具体电路时候就不太会分析了..:(

网友:
Re: [讨论] 模拟电路有多难。。。。。。

关键就是跟楼上说的那样,到具体电路就无从下手
来个电磁炉电路一部分,大家看看
有经验的给示范一下

网友:
Re: [讨论] 模拟电路有多难。。。。。。

看不清单击啊

网友:
Re: [讨论] 模拟电路有多难。。。。。。

是的 挺难 我做开关电源的

网友:
Re: [讨论] 模拟电路有多难。。。。。。

想学再难也是要学的,坚持下去嘛。

网友:
Re: [讨论] 模拟电路有多难。。。。。。

从前有个这样的人,去街上吃早饭,一个馒头吃了,未饱;又吃了一个还未饱;当吃了10个的以后觉得饱了。不觉感叹到:“哎,早知道这个馒头能吃饱,那就不买前面那九个了”。

网友:
看不懂  一步一步走  坚持才会有收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不是要不断的积累知识?

网友:
就例如那个电路:
1.首先要知道电磁灶的基本原理;
2.然后就知道需要一个很大功率的开关器件了,它就是Q1(IGBT);
3.如果你知道IGBT输入端的一些特性,就知道需要较强驱动力才可以使IGBT高效、可靠地工作在高频下了;
4.既然如此,那么IGBT前面的电路应该需要一个功放或类似的电路才可以;
5.最前面的IC2D,如果知道型号,一查资料就知道了,应该是一个比较器。

教科书上的东西必须真正的看懂,要知其所以然,然后结合实际器件的特性、各种应用(电路)的基本(至少大概的)原理,你就可以看图了。
平时上网少看视频多读图,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