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控制时间?

楼主:
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用电路怎么实现控制时间。比如机器工作要0到999分钟内且可调。改用什么元件?请各位帮忙。

网友:
Re: [求助] 怎么控制时间?

如果没有其它方面的要求,比较简便的方法是使用一个振荡器(甚至可以直接使用50周电源)加计数(分频)器。但是还需要明确时间调整的步进量和精度要求,才能具体进入设计。
当然如果有显示、控制方式等其他更复杂要求,甚至有其它控制要求,那么就可以考虑使用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