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620放大小信号,当用示波器的0.5V或更小的档观察时,波形老是跳动不稳定.

楼主:
本人在用一片349欧的电阻应变片和三个可调电阻搭桥进行凋零,用AD620做放大,当用示波器的0.5V或更小的档观察时,波形老是跳动不稳定.根本没法往下调,求高手指点一下

输入的是直流信号,电路图是这样

网友:
Re: [求助] 用AD620放大小信号

我应该亲自做一下才能回答你的,但是苦于没有AD620,
不过我还是要说说我的看法,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
我认为
1.r6 r7 r8  r9太小,调节三个可调电阻,没有太大的作用
2. 我认为 三个可调电阻太多,增加了调试难度,很难调零的,两个足以,也就是上下两路各一个
3.建议把AD620的放大倍数设置不要太大例如5倍,10倍 可以慢慢的增加,因为你输入的信号可能很大
我认为调试的时候要耐心,不难的,相信你能调出来的哦!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Re: [

:L :o :o :o :o :o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