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从哪里开始?

楼主:
我今天刚接触这个,应该从哪里开始呢?

网友:
Re: [求助] 初学从哪里开始?

不知道  外行哦  我也才接触

网友:
Re: [求助] 初学从哪里开始?

动手实践开始

网友:
Re: [求助] 初学从哪里开始?

不要看太多的书

网友:
Re: [求助] 初学从哪里开始?

刚接触什么?电子?肯定是数电、模电了!

网友:
Re: [求助] 初学从哪里开始?

是模电还是数电,还是单片机啊?
如果是电子的,推荐一本书《电子设计从零开始》自己弄个电烙铁,一块实验板,再卖些元件,自己动手做些简单的电路,不懂的地方再去查相关的书。不行再来论坛发帖

如果是单片机的,可以参考《单片机C语言入门》 自己先做一个最小系统,从设计控制发光二极管开始,逐渐做一些其他的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