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IAR,拥抱RVMDK

楼主:
从接触STM32以来,一直都是在IAR For ARM 4.22A环境下进行开发。因为以前用过IAR For MSP430,对IAR的开发环境比较熟悉,再加上万利板子提供的例程都是IAR的,用起来也还顺手。 直到前一阵参加了一个ARM的研讨会,会上英蓓特极力推荐RealView MDK中国版,好奇之下就Download了一个试用版,但一直没仔细研究。后来网上又出现了ST Link-II在RealView MDK下的驱动,下来试了试,能用!这下可不能浪费了咱手上的开发板,于是就在RVMDK下玩了不少程序,发现RVMDK的确在很多地方都比IAR用起来更顺手,特别是软件仿真功能,用起来真爽!于是本人决定弃暗投明,转入RealView MDK开发环境了。 为了让像我一样的STM32新手尽快入门,我把自己对这两个开发环境的体会总结如下: 一、在IAR EWARM中建立工程的步骤: 1. 建立工程项目文件 新建一个文件夹来存放整个工程项目,在该项目文件夹下建立几个子文件夹存放不同类别的文件: i. 将官方模板中的stm32f10x_conf.h、stm32f10x_it.c、stm32f10x_it.h和空白main.c文件复制到该项目文件夹下; ii. Obj-存放工程文件,将官方模板中的cortexm3_macro.s、lnkarm_flash.xcl、lnkarm_ram.xcl和stm32f10x_vector.c文件复制到该文件夹下。 iii. library-存放STM32 FWLib文件,将官方提供的固件库library复制到该文件夹下。 2. 在IAR中建立工程 打开IAR,在Project菜单下新建工程,把该工程存放在刚刚建立的Obj子文件夹下; 3. 工程管理 i. 为了方便项目的管理,在刚建立的项目中添加几个Group用来放置不同类型的文件: 1).FWLib-用来存放所需固件库的头文件; 2).StartUp-用来存放STM32的启动代码,添加cortexm3_macro.s和stm32f10x_vector.c(中断向量表); 3).User-用来存放用户文件,添加main.c和stm32f10x_it.c(中断空函数) ii. 进行项目设置: 在工程上单击右键,选择Option,打开工程设置窗口: 1).在General Options->Target->Device中选择ARM器件型号“ST STM32F10x”; 2).在C/C++ Compiler->Preprocessor->Additional include directories中填入 $PROJ_DIR$\..\ $PROJ_DIR$\..\library\inc 注:$PROJ_DIR$表示工程所在路径,\..\表示返回上一级目录。 3).在linker->config->Linker command file里选中Override default,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填入$PROJ_DIR$\lnkarm_ram.xcl,并同时在C/C++ Compiler->Preprocessor->Defined Symbols里填入“VECT_TAB_RAM”(在RAM中调试);或者 $PROJ_DIR$\lnkarm_flash.xcl,并同时在C/C++ Compiler->Preprocessor->Defined Symbols里填入“VECT_TAB_FLASH”(在FLash中调试); 4).在Debugger->Driver中选择“Third-Party Driver”,在Third-Party Driver->IAR debugger Driver中填入ST LINKII的驱动C:\Manley\drivers\STLink\STM32Driver.dll”; 4. 编译调试 在stm32f10x_conf.h中将没有用到的外设注销,将所需外设固件库的头文件添加到工程中; 二、在Keil Realiew MDK中建立工程的步骤 1. 建立工程项目文件 新建一个文件夹来存放整个工程项目,在该项目文件夹下建立子文件夹存放不同类别的文件: Obj:存放工程文件 Out:存放编译输出文件 User:存放用户源代码文件 library:STM32 FWLib文件 2. 在KEIL中建立工程 打开KEIL3,在Project菜单下新建工程,把该工程存放在刚刚建立的Obj子文件夹下;点击保存后弹出选择器件窗口,选择使用的ARM器件型号;点击确定后弹出是否添加启动代码的对话框,这个时候选择“是”,工程建立成功。 3. 工程管理 为了方便项目的管理,在刚建立的项目中添加几个文件夹用来放置不同类型的文件: i. 在工程上单击右键,选择Manage Components,弹出工程文件管理窗口,建立几个文件夹备用,这可以根据个人编程习惯处理; 1).StartUp-用来存放STM32的启动文件; 2).在Project菜单下新建源文件main.c,保存在User子文件夹下,注意文件名一定要有.c后缀,把该文件添加到工程中(Add File to Group "User")并编写程序代码; 3).将所使用到的库函数加入工程(Add File to Group "Lib"),其中stm32f10x_lib.c文件是整个库的一些定义,是必须要的;在这里,如果不知道使用了哪些库函数,不知道应该添加哪些库文件进入工程,有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添加所有的固件库函数到工程,为了方便可以直接添加:C:\Keil\ARM\RV31\LIB\ST路径下的STM32F10xR.LIB文件进入工程; ii. 在编译之前还应该对工程选项做些设置,当然,这些设置也可以在建立工程后马上进行;在工程上单击右键,选择“Options for Target”,打开选项窗口: Device标签为器件选择; Target标签为目标设置; Output标签为输出设置,点击“Select Folder for Objects”,选择输出文件存放路径为Out子文件夹; Debug标签为DEBUG调试设置,默认状态为软件调试,这里选择用ST LINK-II Debugger进行硬件调试,选择Run to main是为了进入调试状态后直接进入主函数; Utilities标签是程序下载设置,这里同样选择ST LINK-II Debugger; 4. 编译调试 目前ST LINK-II不支持Flash菜单中的Download和Erase命令,程序通过点击“Start/Stop Debug Session”菜单自动载入flash中供调试。

网友:
很全面。强人!

网友:
仿真器?

但是要仿真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