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俄语帮忙一下

楼主:
#pragma once

#define LANG_YES                                "дЮ"

#define LANG_NO                                        "мЕР"

#define LANG_ON                                        "бЙКЧВЕМ"

#define LANG_OFF                                "бШЙКЧВЕМ"

#define LANG_DESCRIPTION                "дПЮИБЕП ЩЛСКЪРНПЮ DVR Example"

#define LANG_PROCESSOR_TYPE                "рХО ОПНЯЕЯЯНПЮ"

#define LANG_CCS_VERSION                "бЕПЯХЪ Code Composer Studio"

#define LANG_TCK_DIVIDER                "дЕКХРЕКЭ ВЮЯРНРШ TCK (F=24MHz/div)"

#define LANG_DEBUG_MODE                        "пЕФХЛ РЕКЕЛЕРПХХ"

/*

#define LANG_ERR_TARGET                        "б МЮЯРПНИЙЮУ ДПЮИБЕПЮ БШАПЮМ МЕБЕПМШИ ОПНЖЕЯЯНП.\nгЮОСЯРХРЕ CCS Setup Х ОПНБЕПЭРЕ МЮЯРПНИЙХ DLE500USB."

#define LANG_ERR_CONNECTION                "мЕБНГЛНФМН ОНДЙКЧВХРЭЯЪ Й ЩЛСКЪРНПС.\nоПНБЕПЭРЕ USB-ЯНЕДХМЕМХЕ."

#define LANG_ERR_WRITE_TRST                "нЬХАЙЮ ГЮОХЯХ Б СЯРПНИЯРБН ОПХ ОНОШРЙЕ БШДЮВХ TRST."

#define LANG_ERR_WRITE_SETUP        "нЬХАЙЮ ГЮОХЯХ Б СЯРПНИЯРБН ОПХ ОНОШРЙЕ ХМХЖХЮКХГЮЖХХ."

#define LANG_ERR_STATUS                        "нЬХАЙЮ ЯБЪГХ Я ОПНЖЕЯЯНПНЛ.\nоПНБЕПЭРЕ ОХРЮМХЕ ОПНЖЕЯЯНПЮ Х ЯНЕДХМЕМХЕ Я ЩЛСКЪРНПНЛ."

#define LANG_ERR_WRITE_CHAIN        "нЬХАЙЮ ГЮОХЯХ Б СЯРПНИЯРБН ОПХ ОНОШРЙЕ БШДЮВХ ЖЕОНВЙХ."

#define LANG_ERR_WRITE_REQUEST        "нЬХАЙЮ ГЮОХЯХ Б СЯРПНИЯРБН ОПХ ОНОШРЙЕ ГЮОПНЯЮ ХМТНПЛЮЖХХ."

#define LANG_ERR_READ                        "нЬХАЙЮ ВРЕМХЪ ХГ СЯРПНИЯРБЮ."

#define LANG_ERR_SETBP                        "нЬХАЙЮ СЯРЮМНБЙХ РНВЙХ НЯРЮМНБЮ."

#define LANG_ERR_CLEARBP                "нЬХАЙЮ ЯМЪРХЪ РНВЙХ НЯРЮМНБЮ."

#define LANG_ERR_EMULATION                "нЬХАЙЮ ЩЛСКЪЖХХ. яАПНЯЭРЕ ОПНЖЕЯЯНП (Ctrl+R) ХКХ ОЕПЕДЕПМХРЕ ОХРЮМХЕ."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Re: [求助] 谁会俄语帮忙一下

直接看前面的英文不就行了,一般定义什么的,都是大同小异,注释只是帮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