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辈和同学们求助,,基于51单片机的数字电压表

楼主:
内容:测量范围0-10VDC,误差5%,,设计直流电压变换电路,AD转换电路,接口电路,显示电路,设计电源,计算电源功率及效率。
我们单片机是考察课,但是这次的实习课程设计要求十分严格,要一周内做出,上课时候AD和接口和显示都是略过的,而且老师要答辩时候每个人都能讲出细节原理来,我只懂那个AD和单片机芯片的引脚功能,程序和接口部分根本不懂,还有就是那个"设计直流电压变换电路"的要求是指放大电路的意思吗?,。望哪位前辈或者学长指点一下这个系统具体个部分的功能和联系,我下面有图,网上的资料都是简写的,程序也看不懂,希望前辈学长们能有汇编源程序和语句解释。我不是想照抄,是真想学会这个,照抄在这次实习是很惨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
电路原理图

网友:
Re: [求助] 向前辈和同学们求助,,基于51单片机的数字电压表

谢谢诶你了 你怎是天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咋俩谁是天才阿.我就找到个图,根本看不懂,你看到这个图,就懂啦?你才是天才.不过老师把这个方案否了,因为我们要求精度5%,0-10V也就是5MV,而这个0809是8位的,256=250,250/10=25MV,所以精度不够,得换AD547.你上这个搜搜吧,http://www.elecfans.com/都是货

网友:
Re: [求助] 向前辈和同学们求助,,基于51单片机的数字电压表

许多单片机都可以实现10位AD
电压变换就是一个分压电路,因为AD的电压没法达到10V
使用AD547是没有必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谢谢.但是我们是51单片机,而且,老师就是想考察我们的网络搜索能力和硬件程序拼凑能力,弄的头很大...

网友:
这个看有用吗?

数字电压表,量程(1-150v)误差±1v.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