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比较器的严重问题(在线等)

楼主:
麻烦大家看看下面这个电路图,输入的正弦波信号在经过电容后在运放LM324的2脚上,会被叠加一个400mV的直流电压,不知道这个自流电压是哪儿来的,

网友:
晕,大家帮我分析下啊

麻烦大家了啊

网友:
Re: [求助] 请教大家一个比较器的严重问题(在线等)

由于运放内部是直流耦合的,因此输出端带有一定直流是正常的,如果要求直流耦合,就需要使用带调整端的电路.不过从你的电路输入端看是经过隔直电容的,因此输出端接一个同样的隔直电容就可以了.
不过你电路中的问题好像不在这里:能否解释一下把输出端的反馈回路连接到正输入端[R12/R11]的意图.一般的应用设计都不是(准确地说是不允许这样连接的.

关于LM324参数的补充:这个电路的开环增益为100dB,相当于100000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一个比较器而已,正反馈的

网友:
Re: [求助] 请教大家一个比较器的严重问题(在线等)

建议采用比较器芯片而不是运放作比较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采用比较器芯片而不是运放作比较器

同意,不简单地是一个只是个比较器"而已"的问题。表面看极为相似的比较器和运放在设计中其实存在着结构和参数的很大差异(例如,灵敏度\放大量和有无整形处理等等),既然是做比较器,应当,也完全可以直接使用比较器;

运放本身,在包括放大、整形\变换在内的"单向"运用中,是不允许加入正反馈的.反倒在它的高增益,平衡输入等固有属性基础上,充分灵活地运用负反馈手段形成诸如加法器\积分器\微分器等多彩的应用电路,甚至成就了"运算放大器"这个名词.

另注意:照楼主电路参数,其正(电压)反馈系数K的范围大约是+0.02到+1/3的范围,由于没有任何负反馈,在电路本身那么高的开环增益条件下---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网友:
Re: [求助] 请教大家一个比较器的严重问题(在线等)

你是不是想把交流信号输入变成正幅12V的矩形波输出?你的放大器正相输入端(作为比较端)不是0电位,自然输出会叠加一个直流。

网友:
不清楚LZ电路的意图,不过

俺搅得,这里用运放做比较器本身没什么错,加正反馈也是可以的。
正反馈的作用是给运放造成一个死区,以保证即使输入信号上有载有较高频的噪声(即是“颤抖”的)时,仍能保证输出每个周期只干净利落地反转一次。
比如,这个电路作为正弦信号的周期计数器的前置整形,就很好。

网友:
感谢仙猫先生带给我的一种思维方式

引用 网友C:
俺搅得,这里用运放做比较器本身没什么错,加正反馈也是可以的。
正反馈的作用是给运放造成一个死区,以保证即使输入信号上有载有较高频的噪声(即是“颤抖”的)时,仍能保证输出每个周期只干净利落地反转一次。
...

仙猫先生点拨了我的思考方式,谢谢。就是:是否换一个角度去理解貌似有别于典型运用的事物。为理清思路下面就这个具体谈点认识,请仙猫先生不吝赐教:
首先,这个不稳定结构的后面隐藏着另外一种稳定特征。理解如下:
假定加电瞬间在+端有正[或负]向扰动(也包括正常工作期间的状态),由于电路的高增益和正反馈,它的输出就会随着这个扰动提升[或下降],由于放大/反馈回路的作用,就会持续这个提升[或下降]过程,最终会因内部电路进入饱和或截止(脱离开放大工作区),使输出维持在高[或低]电平不变,即进入“死区”。换言之,这种电路结构也有如FF电路般类似的两个可称为“死区”的稳定状态(也可以叫做1和0)。此后如再无其它输入干预,则电路将维持在状态下不变。
第二“翻转”,如果在输入加入(被整形,或者被比较)的信号,如果这个信号足以使输入端(并波及后续电路)进入工作区,那么就会使电路脱开原有的“死区”,经过工作区,而跃变到相反的另一个“死区”状态。
由于这个“死区”是一种等同于“深度”饱和/截止的状态,这就要求输入要有一定的幅度要求(就是电路具有一定的抗扰特点)。
在以上理解基础上,我觉得这更类似于斯密特触发器那样的整形电路,且拟打算在设计中试用这种整形结构。而能否当作比较器(就是说,作为比较器除此之外,还有其它要求),请允许我继续仔细考虑。
再向仙猫先生致谢,更希望得到先生进一步指点。

网友:
诚恐诚惶……

xiaoxif先生转瞬已把动作过程分析得再透彻不过,晚辈岂敢以“赐教”自居?
类似的用法我曾于μP监视电路上用过:因需监视同时两组电源,我选了个带Power-fail比较器的复位芯片,其中一组电源由比较器并引入少量正反馈监视。画图时未想得太多,做成板子后才发现,幸亏事先加了点正反馈,否则要振荡:掉电→电压下降→比较器翻转→复位→电源负载变轻→电压上升→比较器又翻转→复位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