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键盘放在一起?

楼主:
在用protel是遇到的。比如一个4*4键盘,做pcb的时候怎么将他们按指定的方式生成想要的方式了?意思大概就是让键盘定位在指定的位置;本人初学,书上没有!

网友:
Re: [求助] 怎么将键盘放在一起?

嗯,看标号,如你所说的,4*4键盘,那和一共16个键,你在画原理图时把它们的号标好,如:S1,S2.............S16,到时你在画PCB时就对应着标号把它们排好来.

网友:
Re: [求助] 怎么将键盘放在一起?

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

网友A:
那就是要在生成pcb以后用鼠标人工放置了?有没有方法自动定义了,象把键盘作为一个块来看,生成pcb的时候不就能让他们固定在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要在生成pcb以后用鼠标人工放置了?有没有方法自动定义了,象把键盘作为一个块来看,生成pcb的时候不就能让他们固定在一起了!

这样子的没试过,升成PCB时都是同一种属性的元件会聚在一起,如电阻会聚在一起,电容又会聚在另一块,很难按照我们所想的排列。

网友:
人工放置,没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