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越锋软件的常见操作问题----(原理图)

楼主:
1、为什么我“Open”或是“Import”打不开项目文件啊?
答:我们对于项目文件和单个文件的打开是有区别的。“Open”是打开以我们青越锋软件保存的文件,“Import”则是导入其他文件的格式,目前支持ASCII格式。而打开项目则是通过“Project”来处理的,里面有“New”、“Open”、“Save”、“Save As”、“Close”等选项。

2、为何我打开项目文件后,整个画面没反映啊?是不是不能打开啊?
答:其实是已经打开了,在左边的列表中,点击“Project”选项即可看到你所打开的项目。

3、我发现工具栏上的选择,是全部选择,并不是“Select-Inside Area”的意思啊?
答:非常感谢您提的意见,我们将进行改善,谢谢。

4、我怎么就觉得那个字体就非常别扭呢?
答:非常感谢您提的意见,我们将进行改善,谢谢。

5、我在Place Wire,与管脚进行连接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电气特性的那个红叉叉出现啊,这样我怎么知道是否真的连接上啊?
答:您提的问题非常好。在连接的时候,红叉叉是一个特有的标识符,表明也连接上。而这样的情况,导致我们好多工程师在工作的时候,干活不是很细致,把原理图放得不是太大,导致错误连接,这样以后查都不容易查。而我们这样的一个设置,虽然在操作的时候,有时感觉不方便,但是可让工程师工作时更加谨慎,同时也方便以后纠错。

6、打开的项目怎么找不到编译啊?
答:我们的软件中,在菜单栏里并没有将项目编译列出来。我们的项目编译是放在左边的导向器--“Project”选项里,只要右击需要编译的项目,进行“Compile”即可。

7、我打开了一个项目,但是左边列表中的“Navigator”选项,里面的“All Documents”怎么是空的啊?我找不到元器件啊?
答:“All Documents”要显示,首先需要对整个项目进行编译,然后再点击Navigator中的All Documents就可以看到元器件列表了。

8、怎么在原理图上对元器件的管脚进行编辑啊?
答:双击元器件弹出属性,在元器件的左下角有个Show Pins…按钮,点击此按钮,将弹出元件管脚编辑器,如要对某一个管脚进行编辑,那么双击此管脚将弹出此管脚的属性对话框,在此修改即可。

9、为什么我生成网络表的时候,怎么老是缺少的,有些元件我明明连的啊?
答:这种情况是很容易发生的,确实原理图上很明显是连上的,但是由于画线不符和规范,导致网络表中并没有连上,不规范的主要表现为将Line代替Wire,其次是连线上有断点等等。

10、我的原理图ERC报告中说管脚没有介入信号,怎么回事?
答:这时原理图中常见的错误,原因有以下3个方面:a、创建封装时给管脚定义了I/O属性;b、创建元件或放置元件时修改了不一致的栅格,导致管脚与线没有连上;c、穿件元件时Pin方向反向,必须非Pin name端连线。

网友:
Re: [分享] 青越锋软件的常见操作问题----(原理图)

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