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深度汉化Protel99SESP6HH2_TSG问题

楼主:
安装Protel99SESP6HH2_TSG深度汉化版后,原理图的元件图编辑后无法保存,而且保存后会把原有的元件图删除成空的。经对比发现这问题是由ADVSCH.DLL(1.05M)文件引起的,我把原来未汉化前备份的这个文件再复制到原来的位置,就能保存了。

这是汉化文件和99SE版本

网友:
Re: [讨论] 关于深度汉化Protel99SESP6HH2_TSG问题

汉化了很容易出问题,特别是在PCB中输入中文时~~~~~
现在用惯了E文的再用汉化的反而觉得怪怪的:L

网友:
Re: [讨论] 关于深度汉化Protel99SESP6HH2_TSG问题

?一下,我用汉文的,找不到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是不是汉化后的问题?

网友:
Re: [讨论] 关于深度汉化Protel99SESP6HH2_TSG问题

回楼上的,应该是,或者那个菜单项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我就发现汉化后在工作区里点右键就没有"新建”(NEW)这一项了,非得要到“文件”那里去才有。感觉很不习惯~~~~

网友:
Re: [讨论] 关于深度汉化Protel99SESP6HH2_TSG问题

汉化的都有点问题

网友:
找软件

请问高手,到哪里可以下载advsch.dll?

网友:
汉化后反而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