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于程序加载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STM320VC5402.   由于没有仿真器,所以想直接将程序加载到芯片上运行。在网上搜了很多相关的资料得知有好几种加载方式。比如串行加载、并行加载、HPI加载等等,想请教一下一大虾们这几种加载具体是怎样的?(硬件上是怎样接?软件上又指如何设置?操作步骤又如何?)
谢谢了!

网友:
Re: [求助] 请问一个关于程序加载的问题

关注中,正在找相关好的回答!

网友:
Re: [求助] 请问一个关于程序加载的问题

没有仿真器只有HPI加载可行,其他的方式也是启动方式,并行只不过得先写好flash才行。而HPI就可以,它能直接控制dsp的寄存器。其实网上有关5402与单片机的连接就是HPI的连接。
回去我看一下,如果能找到的话,我就上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仿真器只有HPI加载可行,其他的方式也是启动方式,并行只不过得先写好flash才行。而HPI就可以,它能直接控制dsp的寄存器。其实网上有关5402与单片机的连接就是HPI的连接。
回去我看一下,如果能找到的话,我就上 ...

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