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技能考试的题

楼主:
Q1:变压器吊装所用绳索的安全系数为____ Q2:变压器在运输和装卸中,要求起吊绳索与垂线间的夹角不超过____ Q3:高压电动机过负荷保护的动作时间应大于电动机起动时间,一般取____ Q4:电缆管弯制时,一般弯曲程度不大于管子外径的____ Q5:调节同步发动机的励磁机的励磁电流,则可以调节同步发电机的____ Q6:工频数字式面板表的测量范围为____赫 Q7:单相串波整流脉动直流电压平均值为____ Q8:发电机与系统并网运行时要求发电机频率与系统频率差一般不应超过____ Q9:测量仪表进行检验的目的是检查仪表各项技术特性,特别是____是否符合规定 Q10:耐压试验现场工作必须执行工作票制度和____制度 Q11:防雷接地的基本原理是____ Q12:发电机并网运行时发电机电压的有效值应等于电网电压的____ Q13:关于万用表的使用____ Q14:发电机与系统并网的条件中的参数____ Q15:用功率因数表测量高压输出线路是,应配套____仪器 Q16:做交流耐压试验是,交直流两用试验变压器的短路杆应____处理 Q17:若测量电压表降压电阻可用____仪表 Q18:直流双臂电桥是又____个标准电阻和一个被测电阻组成两个桥臂 Q19:电力电缆中间盒耐压试验时,正常情况下试验电压应持续____ Q20:测试油介损时所用介损油杯注油前应对空杯进行____工作电压的耐压试验 Q21:____触发方式不属于可控硅触发电路 Q22:三项无功功率表可进行____测量 Q23:相序表是检测电源____的电工仪表 Q24:敷设电缆时,路径的选择原则是____ Q25:变电所户内母线过热不使用____方法进行测试 Q26:屏顶上小母线裸露载流部分与未绝缘的金属导体之间,电气间隙不得小于____毫米 Q27:6--10kv架空线路常采用的保护有____ Q28:使用钳形电流表测量绕注视异步电动机的转子电流时,必须选用具有____测量机构的钳形表 Q29:为满足供电的可靠性,要求电力系统至少具备____的备用容量 Q30:对于DB-45型绝缘油,电器试验电压不低于____ Q31:安装式直流电压表通常采用____测量机构 Q32:电力系频率表是未使用时其指针指向____ Q33:为提高功率因数常在感性负载两端____ Q34:排气式避雷器正确的安装是将其闭口端固定,并使开口端位置____ Q35:测量变压器变压比的方法是____ Q36:常用检查三相变压器连接组别的试验方法是____ Q37:仪器仪表的维护存放,不应采取____措施 Q38:如果是直流电动机在额定电压下直接起动,起动电流将是电枢额定电流的____倍 Q39:直流耐压试验时,当所用试验变压器只有一只引出线套管时,微安表串连接入____ Q40:变电所信号灯闪烁故障时由于____原因造成的 Q41:____触发方式不属于可控硅触发电路 Q42:电路电缆进行泄露电流试验时,应在加0.25,0.5,____,和 1.0倍的试验电压时,每点停留两分钟读取泄露电流 Q43:普通晶闸管门极与阴极间的反电电阻比正向电阻____ Q44:应用相序表可核对三相电源的____ Q45: Q46:异步电动机空载时的效率为____ Q47:常温下测得再生介损不符合标准时,对试油升温至90摄氏度时的tgd值应不大于____ Q48:测量的____只要是由于读取错误及对观察结果的不正确记录造成的 Q49:单相交流电能表通常采用____测量机构 Q50:35kv以上变压器在20摄氏度时的介损系数为1.5%,35kv以下的同类变压器同温下的介损系数不应大于____ Q51:45号绝缘油的凝固点为____ Q52:接地摇表在减小或消除市电干扰方面,采用____措施 Q53:用一只标准表校验一只电压表,当标准表的指针指示值为220v时,电压表的指示值为220.5v,则被校表的绝对误差为____v Q54:“220,100w”的灯泡经一段导线接在220v电源上,他的实际功率为81w,则导线上损耗的功率是____ Q55:35kv避雷器安装位置距变压器的距离,一般要求是不应大于____ Q56:用单向有功功率表测量有功功率时,有____方法 Q57:用感应系单向电能表,不能测量____电能 Q58:做电缆终端头时,多股软铜丝的一端等到电缆头固定后与接地网连接,而另一端在制作过程中,应焊在____地方 Q59:25#绝缘油表示凝固点为____ Q60:示波器的使用____ Q61:三相半控桥式整流电路的最大移相范围是____ Q62:测量三相负载不平衡电路的无功功率,若用一表进行测量,常用____进行测量 Q63:电力系统的运行方式必须满足系统____的要求 Q64:变压器油与下级低负荷而允许冬季过负荷的最高限额是其额定容量的____ Q65:绝缘油水分测试的方法是____ Q66:室外变压器的正常过负荷之不得超过其额定容量的____ Q67:欲测量250v电压,要求测量的相对误差不大于±0.5%,如果选用量程为250v的电压表,其准确度等级为____ Q68:变压所户内母线过热常用____方法进行测试 Q69:过户和保护装置的动作电流按躲过变压器的____秒 Q70:要检查10kv电力电缆终端盒绝缘的耐压强度,应采用____ Q71:用万用表测试好的单相晶闸管时,A-K极间正反向电阻应该____ Q72:目前使用最广范的接地摇表如ZC-B型,属____类型的仪表 Q73:于鉴别电流互感器极性的方法是____ Q74:共发射极接法放大器是____组成 Q75:转角杆的拉线位于转角二等分线的____上 Q76:用电压降法测量变压器的直流电阻,应采用____电源 Q77:做电缆耐压试验时,试验电压的升高速度约为____ Q78:关于仪表的维护____ Q79:架空线路的施工程序分为____ Q80:用直流双臂电桥测量小电阻其被测阻值与____无关 Q81:为保证测量精度,选择测量仪表时的标准为____ Q82:单向桥式半空整流电路,有____组触发方式 Q83:电力系统的运行方式必须满足系统____的要求 Q84:电能质量通常用____项指标来衡量 判断: Q1:绝缘油的闪点越低越好 Q2:直流双臂电桥的被测电阻只决定于桥臂电阻的比值及标准电阻而和接线电阻无关 Q3:对25#新绝缘油的闪点应不高于140摄氏度 Q4:给母线涂以变色漆是判断发热的一种犯方法 Q5:对电网进行负荷调整,可采用集中快速控制或自动控制的调整方法 会哪个就回一个 谢谢 急用```` [ 本帖最后由 yueguang 于 2008-12-27 21:45 编辑 ]

网友:
Re: [求助] 有关技能考试的题

嘿嘿,起重设备的考过,帮你翻一下书~~~~ 关于Q1:轻型起重设备(工作级别为M1,M2,M3)为4(这些是一些吊葫芦之类的0.5吨以上,好像是3吨以下),中型起重设备的M4为4.5,M5为5,M6为6等几种,重型起重设备的M7为7,M8为8,载人起重设备为14. 关于Q2:吊索与水平面的夹角宜用45度~60度之间(注意是水平面),换过来就是30度到45度。 [ 本帖最后由 huchuan987 于 2008-12-28 00:47 编辑 ]

网友:
Re: [求助] 有关技能考试的题

这是什么技能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