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参数表示的是一个吗?

楼主:
16k       9018                           和   16k     510            表示的都是同一个晶振吗?

网友:

那个不是晶振,是电阻值,

第一列的那两个电阻都是16K欧,那个9018是那个三极管的型号,
那个510是那个三极管下面那个电阻的值。

网友:

三极管集电极脚上的是电感吗?

网友:

单从这张图看应该是,看不到全图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