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4个叫什么名呀?参数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
这4个叫什么名呀?参数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嘿嘿,给你报一下吧:

1、可调电感,6T表示这个电感是绕了6圈线。

2、这是个天线的原理图,它一般没有什么值。

3、这是个电阻,100表示100欧,还有其它标法,如1R5表示1.5欧,10K表示10千欧,10M表示10兆欧等。

4这是一个插头座,有可能是电源的,也有可能是那种单声道的耳机的。

网友:

恩,楼上的解释的很清楚啊,版主就是强

网友:

哦还有一个忘了说,3号图中的R5表示的是这个电阻的标号,它是在这个电路图中的第5号电阻,还有R1、R2、R3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给你报一下吧:

1、可调电感,6T表示这个电感是绕了6圈线。

2、这是个天线的原理图,它一般没有什么值。

3、这是个电阻,100表示100欧,还有其它标法,如1R5表示1.5欧,10K表示10千欧,10M表示10兆欧 ...

天线的原理图,它一般与具体电路有关,复杂可以简单也可以

网友:

第4不知道,嘿嘿,学习了 ,谢谢解释。网络就是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