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越锋软件的常见操作问题----(PCB)

楼主:
1、对于你们软件中的“Import”、“Open”这两个菜单的命名,我不是很能理解,能说说吗?
答:Open 是指打开我们的软件保存的文件,而Import是指导入其他软件转换的ASCII文件。

2、怎么我找不到网络编辑的菜单啊?
答:我们的网络编辑更加快捷,其命令是通过Place菜单中的Connection来实现的。

3、为什么那个飞线,我删除不了呢?
答:我们软件中的飞线,实际上是网络的表现形式,用Delete是删除不了的,只能将其隐藏。而若是真想删除此飞线,实际上是删除这个网络,其操作是通过过滤器,只选中Connection,然后点击此飞线,右击弹出菜单,选中Remove Connection即可删除。

4、单层显示如何设置,有快捷操作方式吗?
答:目前我们的只显示单层操作,是通过Design-Board Layer and Colors…来设置的,选择你需要显示层后面的“Show”,而将其他层后面的“Show”点掉,即可只看到该层的状况。目前我们的版本没有快捷操作,但是可能将来会增加一些快捷操作。

5、为什么我无法添加层啊?
答:您好,不知道您的操作是否正确,下面,我介绍正确的操作步骤。通过Design打开层堆栈管理器,点击所需增加那个层的以上一层,然后点击Add Signal或是Add Plane又或是Add Mixed Plane即可。

6、在工具栏中,那个Paste Array出来的怎么是Line啊?
答:非常感谢您提的意见,我们将进行改善,谢谢。

7、为什么我删除覆铜后,还有一个外框啊?
答:因为数据结构的关系,我们对于覆铜分为:铜框和里面的铜皮,所以删除时,仅仅是删除里面的铜皮而已。若是想删除整个覆铜,我们这边的操作是这样的,通过过滤器选中“Smart Shape”然后在覆铜区,选中铜框,当铜框被选中后即可删除,这样可删除整个覆铜。

8、泪滴怎么生成不了啊?
答:我们在泪滴生成之前需要做一个参数设置选项,在Tools-PCB Preferences 里面有个Teardrops选项,在此选项中,进行相关设置,比如是否“Display Teardrop”,是否“Auto Adjust”以及设置“Length Ratio”和“Width Ratio”,特别是“Display Teardrop”,如果没选中,那么生成的泪滴将不会显示,这样可能导致你的情况发生。

9、我想问一下,层堆栈中的Mixed Plane是什么层啊,用来干嘛的?
答:在我们的软件中,我们给出了Plane和Mixed Plane两种内电层,其实这是针对于制造来将的,Plane出来的负片,Mixed Plane出来的正片。

10、我遇到了一块PCB板子,里面元件的封装涉及比较多,而且常用,所以我想另存一个库,免得再从自带的库里找,我该怎么办?
答:我们的软件提供了这样一个功能,就是将PCB板上的元件封装做成一个库文件。只需在Design菜单下点击Make PCB Library即可。

11、我在生成PCB图的时候,有错误:error:node not found;而连线是add node A2-3 to net Net2_3,这是什么意思啊,如何解决?
答:我想应该是你在做原理图的时候,自己做了一些元件,却没有对应的PCB库,因此这样有一部分的元件是无法放置在PCB上,而这些元件的节点就无法连上,所以给出了这样的提示。

网友:
Re: [原创] 青越锋软件的常见操作问题----(PCB)

看看,呵呵 !

网友:
Re: [原创] 青越锋软件的常见操作问题----(PCB)

对于初学者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