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我答案,谢谢。

楼主:
我是一个初学者,想问大家,应该看一些什么书籍。
能不能给个读书目录,谢谢。我学习这个是为了能把原先的机械设备加上usb接口或则加上串口,然后能传送设备检测到的数据给计算机加以分析。
谢谢。有什么好的方法告诉我,谢谢,我的邮箱:sagitturs@hotmail.com; QQ422393461

网友:
Re: [求助] 请大家,给我答案,谢谢。

你先学学单片机,很快就入门了!我给你发几个吧!你是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
Re: [求助] 请大家,给我答案,谢谢。

我也不是很清楚应该有什么芯片,不过很谢谢你

网友:
Re: [求助] 请大家,给我答案,谢谢。

这有两点要注意:
1、那个设备上所用的处理芯片是什么芯片???
2、那个主处理芯片是不是留有像串口这样的资源给你来使用???这其中包括了可用的串口物理连接引脚和芯片内部的串口协议程序等。

如果不了解这些是无从下手的,如果是自己新加上去做检测的话就好办一点,只要定选定用什么芯片能够完成检测任务就行了,其它的都是有现成资料可查~~~

网友:
Re: [求助] 请大家,给我答案,谢谢。

我是想把原先的设备进行数字化控制。
举例,现在有一个马达,原本只能通过开关来控制。现在我想把它做成一个可以接在电脑上,通过写好的应用程序来,控制开关。、
怎么才可以把这个马达的接口做成USB接口。或则有这方面的教程也可以的。谢谢

网友:
Re: [求助] 请大家,给我答案,谢谢。

哦明白你的意思了,

就是你现在有一设备上的电机想通过电脑来控制它的开关对吧~~~

现在有个问题,USB的信号不能传输太远,我忘了是最长不能超过3米还是5米.

如果是距离比较远的话,还是考虑通过串口转485的来做数据传输.

网友:
Re: [求助] 请大家,给我答案,谢谢。

如果没有串口的话,我能想到的有两种方案:
1、用USB转串口连接,设备上用一单片机做控制(还有一种单片机是集成有USB的,也可以直接用它来做)。
2、用USB转LPT芯片做控制。网上有“通过LPT打印器控制继电器”的资料。

网友:
不错的题目,能具体地说明吗

这个题目不错,如果能深入讨论,可以波及很多方面的基础应用,希望能引发大家参与。
可是楼主在主题和板凳上的对这个问题的描述不一样(包括在另一个发帖),前面讲到好像是测试系统,后面说的有好像是拖动控制。请明确一下,准确地出个题目,大家一起做。

网友:
这是以前做东西时搜集的资料,希望对你有用

enj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