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越锋功能介绍——网络编辑功能

楼主:
一个完整的PCB项目设计,是原理图先生成网络表,然后在PCB中导入网络表就OK了。但如果先期生成的网络,即原理图这一步有修改、做错的情况,那么生成的网络表肯定也是需要修改的,这样的话,对于后面的PCB工作可能要改动很大,因此原理图这步绝对要细心、谨慎。
然而,谁都不能保证什么时候需要改动,这样的话,对于软件本身提出了一个高要求:PCB中网络再次编辑。
在其他的某些软件中,如果有涉及到改动网络的情况,通常会使用所谓的网络同步的概念,然而这样的操作,对于初期用户,和改动网络不太多的情况,网络同步的概念和操作步骤却是比较茫然的。那又有一些用户可能会使用其他方法:通过网络编辑器进行Edit、Add处理,这样的一个方法,对于稍微多点网络改动的情况来讲却又显得麻烦。如下图所示

在众多的net中寻找你要的
    根据以上的情况,青越锋给出了“Connection”这一概念,并围绕“Connection”在网络编辑上做出了几款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其繁琐问题,相对来讲是比较直观的。

Query/Modify查看属性
Remove Connection直接删除此网络下的这一个管脚对。
同时,在Place-Connection命令,可根据原理图中所做的修改,对网络进行添加。

下载地址: www.tsingyue.com

网友:
Re: [原创] 青越锋功能介绍——网络编辑功能

应该放到一个版子里说明啊!!

网友:
Re: [原创] 青越锋功能介绍——网络编辑功能

额..不过只有这个PCB版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