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青越锋功能介绍——智能元器件推挤
tsingyue
tsingyue

网友A(2009-01-04):
青越锋功能介绍——智能元器件推挤
高科技术,日益发展,套用老路子,沿用旧框架,堆积不合理、不严谨的数据模型,最终是发展不起来的,是要被淘汰的。
在PCB设计领域,从人性化的角度来讲,某些PCB设计软件却是是OK的,但是设计再高端产品的话,却会选择另一种比较严谨的软件,即使操作起来比较麻烦。
青越锋集成了人性化和严谨这两方面的优点,为我们PCB设计人员带来了又一新的设计空间。
智能推挤——一个非常人性化的操作,无论是在元器件的布局还是布线,真正用起来,就会领略到其中的极大方便之处。然而,作为某些常用的设计软件,在这点上,却并非Perfectly
。
即使是它的自动布线,在真正做PCB设计人员手中,设计一些高端产品的话,是绝对行不通的。更甚者,手动布线的时间,最后是比自动布线的时间(加手工修改)还要长。
此外,作为某些流行的PCB设计软件,即使做出了智能布线推挤,但是此种推挤方式,我们称之为“伪推挤”,因为这种推挤只能在空的地方,在线与线之间进行推挤,而不能遇到障碍物后(如元器件)进行避让,进行布线。这样的一个情况,其根本是因为其数据结构和模型落后,数据不严谨所造成的。
作为新的PCB设计软件,就目前来讲,青越锋在元器件的推挤上已经有所成就,对于元器件的放置能够做到智能化。
如上图所示,只要在PCB Preferences选项框中进行一下设置(选中
Smart
Component Nudge),就可以达到只能推挤元件的目的。
智能推挤前,元器件的摆放位置
即将进行智能推挤,想要把D1放置在此位置
弹出确认对话框,点击Yes即可完成智能推挤
智能推挤后,元器件的摆放位置
下载地址:
www.tsingyue.com
[
]
智能
元器件

网友:
Re: [原创] 青越锋功能介绍——智能元器件推挤
顶起!

网友A:
Re: [原创] 青越锋功能介绍——智能元器件推挤
自己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