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网络变压器

楼主:
有谁有用过网络变压器的老前辈,请问他的正负是不是可以调着接呀,下面这图,我看晕了!

网友:
两张有区别

两张对变压器的输入是反相的,不知道是不是可以

网友:
Re: [求助] 有谁用过网络变压器

不好意思 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
Re: [求助] 有谁用过网络变压器

如4楼所说,+- 只是相对的,不要太拘泥于细节!

网友:
我觉得不行,就像电子学上的差分电路一样

网友:
没见过实物,但是既然标上了+-.就是说有相位问题。最好用示波器实际测量一下。一般来说同号同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