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线温度计开发-有兴趣的朋友M我

楼主:
-50℃~110℃
(±.5℉)
红外线距离2米
笔状.纽扣电池
2位数字显示

网友:
Re: [求助] 红外线温度计开发-有兴趣的朋友M我

这是个好东西,能不能测得再高点温度的???比如500左右的???零下的反而可能用得少~~~~

有兴趣,弄点资料来看看!!!

网友:
Re: [求助] 红外线温度计开发-有兴趣的朋友M我

没有人会吗???

网友:
Re: [求助] 红外线温度计开发-有兴趣的朋友M我

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 估计对传感器要求熟悉一些 也是用传感器+AD+MCU,应该是这样的,没有了解过这种传感器

网友:
Re: [求助] 红外线温度计开发-有兴趣的朋友M我

这个没有搞过

网友:
没搞过

呵呵,我们常用的就是热电偶,热电阻,红外的没用过啊!不过我感觉他要红外线距离2米笔状.纽扣电池 2位数字显示 应该用PIC单片机或AVR的( 因为可以选择小封装的,动态显示,内部有AD。)采用动态扫描显示方式!然后做集成运放放电路处理就可以吧!呵呵

网友:
Re: [求助] 红外线温度计开发-有兴趣的朋友M我

网友:
看看这个图,是提取电路

网友:
Re: [求助] 红外线温度计开发-有兴趣的朋友M我

市场里面好像有卖现成的,不知道电源接口是什么,温度范围、经度什么的都可以满足的

网友:
Re: [求助] 红外线温度计开发-有兴趣的朋友M我

我也觉得这个主要是传感器,只要你找对传感器了,如果是数字输出的话,连AD都不用用了,呵呵

网友:
Re: [求助] 红外线温度计开发-有兴趣的朋友M我

应该是模拟输出的,我们有个炉子用这个东西测温,

我看了一下,那个东西是一个一玻璃封着,里面有个圆点的东西出来四个引脚,
给我的感觉那个传感器有点像霍尔元件~~~

网友:
Re: [求助] 红外线温度计开发-有兴趣的朋友M我

我正在开发这个产品,-20到530度

网友:
Re: [求助] 红外线温度计开发-有兴趣的朋友M我

长知识了!!

网友:
Re: [求助] 红外线温度计开发-有兴趣的朋友M我

下载下来看看资料!!!

网友:
Re: [求助] 红外线温度计开发-有兴趣的朋友M我

还有个问题啊,-50度下,民用级工业级的产品都无法工作了吧,要军工级的产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在开发.能帮我开发吗???

网友:
Re: [求助] 红外线温度计开发-有兴趣的朋友M我

真是我没分可扣

网友:
Re: [求助] 红外线温度计开发-有兴趣的朋友M我

支持一下,呵呵

网友:
Re: [求助] 红外线温度计开发-有兴趣的朋友M我

无人会搞呀....

网友:
Re: [求助] 红外线温度计开发-有兴趣的朋友M我

如果用模拟的方案可能成本便宜一点,不过要做精确难度较大。
如果用数字的,我使用过一个红外测温的模块,型号忘记了是德国的产品,找到再发资料上来吧。可以配置PWM或IIC数据输出,用起来比较方便,就是价钱太贵了~~~

网友:
Re: [求助] 红外线温度计开发-有兴趣的朋友M我

[求助] 红外线温度计开发-有兴趣的朋友M我,我很有兴趣,怎么联系!

网友:
Re: [求助] 红外线温度计开发-有兴趣的朋友M我

这个想法很好
我哦用过红外线啊
但是要距离他调到两米,iuyao加调频电路的 不是很好弄,
笔那么大的地方,恐怕不够吧

网友:
Re: [求助] 红外线温度计开发-有兴趣的朋友M我

和福禄克的热像仪雷同吧?不过要是能低成本实现也不错

网友:
Re: [求助] 红外线温度计开发-有兴趣的朋友M我

有空的时候想试试

网友:
Re: [求助] 红外线温度计开发-有兴趣的朋友M我

楼主有心啦

网友:
那个距离好像不太现实

网友:
最好是能便宜一些,自己才能玩得起来

网友:
楼主肯定对此已经有所研究  我也想做个红外测温的 不知道普通的热电堆器件+AD+MCU可否实现?有没有数字输出的价格低的红外温度传感器?这个要求有点高 主要是第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