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X9241输出会有震荡???????

楼主:
X9241是敏感芯片吗,为什么输出会有震荡呢????????

网友:
先看看这资料能帮上什么忙吗

网友:
Re: [求助] 为什么X9241输出会有震荡???????

X9241是XICOR公司生产的、把4个E2POT数字电位器集成在单片的CMOS集成电路上的一种数字电位器。它包含4个电阻阵列,每个阵列包含63 个电阻单元,在每个单元之间和2个端点之间都有被滑动单元访问的抽头点。滑动单元在阵列中的位置由用户通过2线串行总线接口控制。每个电阻阵列与1个滑动端计数寄存器(WCR)和4个8位数据寄存器联系在一起。这4个数据寄存器可由用户直接写入和读出。 X9241工作原理 X9241支持双向总线的定向规约,是一个从属器件。它的高4位地址为0101(器件类型辨识符),低4位地址由A3~A0输入端状态决定。在SDA线上的数据只有在SCL为低期间才能改变状态。当SCL为高时,SDA状态的改变用来表示开始和终止条件(开始条件:SCL为高时,SDA由高至低的跳变;终止条件:SCL为高时,SDA由低至高的跳变)。送给X9241的所有命令都由开始条件引导,在其后输出X9241从器件的地址。X9241把串行数据流与该器件的地址比较,若地址比较成功,则作出一个应答响应。送到X9241的下一个字节包括指令及寄存器指针的信息,高4位为指令,低4位用来指出4个电位器中的1个及4个辅助寄存器中的1个 X9241包括4个WCR,每个E2POT电位器各1个,WCR可以被认为是一个6位并行和串行装载的带有输出译码的计数器,用来选择电阻阵列的64选1 的开关。WCR是一个易失性存储器,若断电,其内容即消失。该存储器在上电时自动装入R0的值,但必须注意这个值可能与断电时WCR中的值不同。每个电位器有4个非易失性数据寄存器。这些寄存器可以被主机直接读出或写入,而且数据可以在4个数据寄存器的任一个和WCR之间传输。任何改变这些寄存器的操作都是非易失性的操作,将花去10 ms的时间(最大)。 X9241的电阻阵列之间可以串联。在三字节指令中,其数据字节包括用来定义滑动端位置的6位(LSB)加上高两位:CM(串联方式,其为0时电位器正常工作;其为1时,电位器与它相邻的高序号的电位器串联连接)和DW(禁止滑动端,其为0时滑动端使能;为1时滑动端被禁止,此时滑动端是电气上隔离的并且是浮空的)。当工作于串联方式时,被串联的阵列的VH、VL及滑动端这三个输出端必须在电气上与外部连接,除了一个滑动端以外,其余的滑动端必须禁止!

网友:
Re: [求助] 为什么X9241输出会有震荡???????

输出震荡的原因有:1、时序是否设置好。2,波特率,及晶体的频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