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流电路的稳压方法

楼主:
如题,
要在一个电流很小的电路中实现稳压要怎么实现呢(假设电流在200uA-1mA之间吧)
有小电流专用的三端稳压管吗?

网友:
Re: [讨论] 小电流电路的稳压方法

一般稳压电路都以提供较大电流能力,较高指标为设计指标,例如市场上可以找到的低压差线性稳压器(例如Maxim)的最小输出电流都会大于等于20mA,过低的电流不利于(主要是稳压系数)指标的体现.另外200uA-1mA的电路也有,但通常属于基准电源.不太适合电源这种应用,而且1mA又显得高了些,也比较困难.
出个主意供你参考,选择通用电源电路,只需在负载端加一个假负载,使最低工作电流大于规定值就可以了.

网友:
Re: [讨论] 小电流电路的稳压方法

我认为xiaoxif的说法不对,
我的意思是当前级电路只能提供很小的电流(假设是200uA-1mA吧)
那么我们要得到一个稳定的电压是不是可以用普通的稳压二极管?稳压效果不知如何
如果换成微功耗的三端稳压管(如HT7333,3.3V,静态电流仅8uA最大)稳压效果会不会好点呢?

网友:
Re: [讨论] 小电流电路的稳压方法

可以用TL431获得精确的稳定电压,需要的电流很小,不要也要看具体的输入输出条件

网友:
Re: [讨论] 小电流电路的稳压方法

,好东西,实在是感谢.啊!  ,值得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xiaoxif的说法不对,
我的意思是当前级电路只能提供很小的电流(假设是200uA-1mA吧)
那么我们要得到一个稳定的电压是不是可以用普通的稳压二极管?稳压效果不知如何
如果换成微功耗的三端稳压管(如 ...

对不起,看你原帖,我以为你需要一个输出小电流的稳压电源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怪自己没有说清问题,害的您老误解了 :(

网友:
Re: [讨论] 小电流电路的稳压方法

再说说清楚,大家看看能否帮上忙?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琳子姐的提醒:P
是这样的,由于前级电路只能提供很小的电流(如200uA),现在我想得到一个稳定的电压给后级电路(设后级电路的工作电流很小,小于前级提供的电流),在这种情况下用普通的三端稳压管(如LM78L05)是不行的,因为它们的自身功耗比较大,在输出端开路时的静态电流最小也有几个mA吧,会把电压拉低,如果用稳压管,应该是可行的,稳压效果如何呢?
我想最佳方案应该是稳压管+微功耗的三端稳压管吧?(不考虑成本的情况下)各位有这方面的经验吗?多多指点:P

有个问题顺便问拿出来讨论一下:
稳压管在两端的电压远小于击穿电压时,几乎没有漏电流;当两端电压接近击穿电压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小的漏电流?那么在前级电路提供的电流也很小的情况下,提供的电流和稳压管的漏电流会达到一个平衡的壮态,从而提供一个稍小于标称稳压值的电压,在小电流电路中提供一个稳定的电压。
我的想法正确吗?:$ 新手,多多指教:P

网友:
Re: [讨论] 小电流电路的稳压方法

有些LDO可以做到的,

网友:
Re: [讨论] 小电流电路的稳压方法

tl431要消耗1毫安电流才能稳住

网友:
Re: [讨论] 小电流电路的稳压方法

s-1206,静态电流可以做到0.1微安

网友:
Re: [讨论] 小电流电路的稳压方法

1206只是封装代号吧?反向击穿电压在电流很小时是不能保证电压的硬击穿的!一般小功率稳压管电流最小也要600-800uA才能保证击穿曲线的硬度!我曾经在100只稳压管里挑选出了两只电流在200uA的管子!!后来是用两只三极管组成模拟稳压管解决问题!电流在10uA就可以硬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来是用两只三极管组成模拟稳压管解决问题!电流在10uA就可以硬击穿

能请教下怎么用两只三极管组成模拟稳压管吗:P

网友:
模拟稳压管电路如图!三极管要求放大倍数大于200倍!电路如果产生振荡可以考虑用消振电容?仅供参考!

网友:
Re: [讨论] 小电流电路的稳压方法

解释的很好

网友:
Re: [讨论] 小电流电路的稳压方法

12楼jxb01033016所提S-1206型LDO确实有,是SII的产品,最大输出250mA,自身消费电流不超过1.5uA,资料URL:http://datasheet.sii-ic.com/jp/voltage_regulator/S1206_J.pdf
类似的还有S-812C,输出电流比前者小一些,75mA。
TOREX公司也有自身消费电流仅0.8uA的产品,但仔细一对比,其负载调整率指标的测试条件只敢写到输出1mA以上,显然没有SII公司的牛。
自己用分立元件搭稳压电路当然也是可以的,但需个别调试,要量产恐怕有点难,要想确保指标的话用IC比较保险。

网友:
很感谢前辈们的指教~

网友:
参与一下,看看有好思路没有

参与一下,看看有好思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