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电路

楼主:
谢谢各位,谁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作用啊!!!!!!!

网友:
Re: 经典电路?

经典电路
谢谢各位,谁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作用啊

先提两个问题:首先这个经典电路完全离开具体参数,就没办法判断了.如上边运放输入端的RC的数值,和信号情况(波形\频率等).第二:还是上面的运放,请检查一下那个反馈电阻的连接.如果信号源是定压源,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任何电路都是具体的,离开实际的参数便没有了意义,很难说它的作用,就拿最简单的RC电路,在不同条件下有可能是耦合电路,也有可能是微分电路.
能告诉这个电路的出处吗.以便深入讨论.

网友:
Re: [求助] 经典电路

赞成2楼的说法,必须有参数才能具体分析.

网友:
Re: [求助] 经典电路

我是一个新手,对分析运放的功底很浅,偶尔看到这么一个电路,具体的参数也不太清楚,我寻问了几个人,有人说这可能是去偏置的,但是不太懂是怎样的原理;我们现在的信号一般都是电压脉冲,想研究一下这个电路,也许对我们的设计有作用!

网友:
Re: [求助] 经典电路

滤波或者积分电路,但肯定不是恒压电路.

网友:
Re: [求助] 经典电路

fightinmyway,可以将电路拆分下,或者找类似带参数的帖子,学学基础知识。

这样大家才知道如何帮助你啊

网友:
Re: [求助] 经典电路

谢!!!!

网友:
Re: [求助] 经典电路

感觉想是滤波电路,电路分析得的时候也挺简单,把电容的值看出1/sc,op看出理想,套出公式就知道,极点和零点了

网友:
Re: [求助] 经典电路

4和7脚接的是电源,上面的电容是去偶的,电阻也去噪的不用考虑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这个电路的输入是电压脉冲,我现在认为应该是脉冲偏置的自我恢复!
一个集成运放作为另一个的反馈部分应该怎么分析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