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关于积分器

楼主(2009-01-07):
请教一个问题,关于积分器
典型的积分器是一个运放和一个电容一个电阻构成的,运放正端接地。想问下这个积分器中积分时间和这个电容的关系
电容
电阻

网友:
Re: [求助] 请教一个问题,关于积分器
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的积分成正比的电路,称为积分电路。
原理:从图得,Uo=Uc=(1/C)∫icdt,因Ui=UR+Uo,当t=to时,Uc=Oo.随后C充电,由于RC≥Tk,充电很慢,所以认为Ui=UR=Ric,即ic=Ui/R,故
Uo=(1/c)∫icdt=(1/RC)∫icdt
这就是输出Uo正比于输入Ui的积分(∫icdt)
RC电路的积分条件:RC≥Tk
是不是这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