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2812通过CPLD外接A/D转换的问题

楼主:
下面是我的连接示意图 :

  图不太清楚,我说下:F2812 通过XA0-XA18连接CPLD,CPLD译码启动多路开关将模拟量送给A/D芯片,同时启动A/D芯片,然后A/D的数据接到F2812的XD0-XD15上

  谁有这样的C语言程序?谢谢了
  或者帮我解个惑:我怎么才能发送DSP的地址总线XA0-XA18?是我随意的读写ZONE0(或ZONE-X)的一地址,这地址总线就自动向CPLD发送一个地址  吗?如果是,那么A/D发回的数据直接就送回到我所读写的ZONE0(或ZONE-X)的一地址吗?
外设这一快一点都不明白 5555555555555
跪求高人指点!!!
跪求高人指点!!!
跪求高人指点!!!
跪求高人指点!!!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所以不知道图里画的是什么

网友:
Re: [求助] 求助:F2812通过CPLD外接A/D转换的问题

或者我这么问:
   int b;
b=*(int*)0x2000;//读ZONE0空间的第一个地址
这语句执行完后,2812的地址总线0X0--0X18是不是是就输出0X00000了?

如果不是我怎么样才能令 地址总线0X0--0X18输出地址值?

斑竹帮帮我 谢谢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我这么问:
   int b;
b=*(int*)0x2000;//读ZONE0空间的第一个地址
这语句执行完后,2812的地址总线0X0--0X18是不是是就输出0X00000了?

如果不是我怎么样才能令 地址总线0X0--0X18输出地址值?

斑竹 ...

代码是在2812平台上写的嘛?如果是,就请问你,你是在dsp访问地址0x2000?还是不明白,具体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想做什么

网友:
Re: [求助] 求助:F2812通过CPLD外接A/D转换的问题

那代码是我随便写的 就是意思要访问地址0x2000,还没在程序里写呢。
0x2000是外部接口映射区域ZONE0的首地址,书上说访问这首地址时,地址总线0X0--0X18就回输出0X00000

我想实现的总意图是:F2812 通过XA0-XA18连接CPLD,CPLD译码启动多路开关将模拟量送给A/D芯片,同时启动A/D芯片,然后A/D的数据接到F2812的XD0-XD15上

对于XA0-XA18是怎么发出去的 我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代码是我随便写的 就是意思要访问地址0x2000,还没在程序里写呢。
0x2000是外部接口映射区域ZONE0的首地址,书上说访问这首地址时,地址总线0X0--0X18就回输出0X00000

我想实现的总意图是:F2812 通过XA0- ...

多看看书,好好思考一下,我没看过2812芯片的书

网友:
Re: [求助] 求助:F2812通过CPLD外接A/D转换的问题

DSP里代码的地址对应其外部管脚地址,当代码对某地址做赋值或者取值操作时,相应的数据线会出现相应的跳变。具体是怎么对应的,你得看该DSP芯片的资料。解决了这个问题后,你还要考虑FPGA对AD的控制问题。应该是FPGA响应DSP的读写以及片选信号,对XA0-XA18进行译码,应该是某个地址线组合对应着某路的模拟量。
而且你这个系统不是很优化,我觉得可以把AD的控制以及地址数据线全部连到FPGA上,FPGA作为DSP与AD的中转中心。这样可能会增加FPGA的代码,但是系统会比较好调试。

网友:
Re: [求助] 求助:F2812通过CPLD外接A/D转换的问题

关注这个问题的解决

网友:
Re: [求助] 求助:F2812通过CPLD外接A/D转换的问题

网上买了一本F2812的书,等书到了看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我也要学这个,呵呵,关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