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G的五大误区【转】

楼主:
   3G发牌照了,我们真正进入一个3G时代了,但是由于我们还只是站在3G的门口,对于3G,我们了解的内容远远不够,因为宣传的问题,因为各自利益的问题,也产生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形成了很多误区。
第一大误区:WCDMA信号肯定好
我说这个话题可能联通的领导不高兴,不过我还是想说说清楚。WCDMA作为世界上用得最多标准,它的产业链完备,有大量的商用网络,终端也非常多,网络建设经验也非常多,所以WCDMA能发展的好,是非常机会的。但是我们很多消费者本能的认为,上了3G,WCDMA在中国,当然是三大标准信号最好,最稳定的网络。我看现在可不敢这样说。
中国消费者用的中国的网络而不是欧洲的网络,欧洲较为成熟的WCDMA网络是用5年或是更长时间建设起来,也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不成熟,近两三年才逐渐成熟。成熟的技术要变成成熟的网络还需要太多的努力,这需要运营商、制造商一起共努力建设好这张网络。WCDMA一样要面临不短的网络建设期,这基站是要一个一个建设的,而且站址不好找,谈判非常困难,对于3G站址的准备还是远远不够的。初期在覆盖不够的情况下,TD今天的很多问题一样会在WCDMA身上出现。当然我相信中国联通一定努力尽快把WCDMA网络建设好,众多的制造商也会努力的,不过我奉劝那些WCDMA的追随者,不要一开始寄太高的期望,否则很可能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第二大误区:4G会很快取代3G
这件事情被说得非常奇怪。移动通信一个技术发展起来真是那么容易吗?哪一代技术不是有10-15年的生命期,而且上一代技术还是下一代技术的发展基础。通信网络不仅是传输,还是管理和控制,还有非常多的经验。比如我们现在如果不上2G,根本没有办法很快进入3G,因为如果我们只是用1G,就没办法建立支撑系统,没有办法建立业务的体系,这些要建立起来,要形成真正的应用绝不是一日之功。无论是世界上哪个先进的国家,移动通信网络从建设到完善都需要3至5年时间,
现在4G标准是什么,还不知道,标准征集了,还要讨论,至少1年半,讨论了标准到做出试验网,再到试商用,差不2-3年,以后再有一个成熟期。2000年至20004年,中国一直不上3G,其中重要原因是3G太不成熟,不敢贸然上3G。就是有了4G,我们是不是要做白老鼠,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4G就肯定稳定,网络质量好了?远不是那回事,也要花钱,花时间建设网络,这个时间是很远的,我们等不起。
第三大误区:3G就是网络建设
现在对于3G的发展,焦点都集中网络建设上,仿佛3G只是网络的事。其实网络未来很快会完善起来的,中国有全世界最好的GSM网络,道理很简单,中国消费者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其实运营商也是努力的,我相信中国也会用三年左右时间建设起全世界最大的3G网络,但是,3G网络建设好,是不是3G的问题就根本解决了呢?其实这还是基础的一步。服务和应用必须要解决。
对于3G的服务和应用,现在不但解决的不好,准备是远远不足的,运营商有任务压着,分不出多少业务考虑多少服务和应用。其他行业,最近的就是互联网业,但是这个圈子大部分人还是用互联网的基本感觉看移动通信,把3G看成互联网的延伸,对于3G理解非常表面。我们大家都知道,电视技术没有电视台,没有电视机都不行,但是有了电视台和电视机,我们都忘记了它们的存在,我们关心的是节目,那么3G的服务和应该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要解决大问题。
第四大误区:3G的应用可以从国外照搬
3G的技术可以从国外来,3G终端可以从国外来,3G的业务和应用能不能从国外照?这是一个问题。
其实和电信运营一样,制造商能很容易地进入别的国家,运营商却很难进入别国,因为运营商需要卖服务,和这个国家的法律、政策、文化、宗教、民俗、民情有重要关系,要充分了解和解决好这个问题非常难。3G的服务,主要是通信、资讯、娱乐和游戏、应用服务多个方面,这些都是文化、生活习俗的综合,这些除了部分技术可以从国外照搬,绝大部分需要根据中国的情况进行开发,就是国外已经成功的服务也需要本土化。互联网上,国外的产品,甚至是软件都卖得挺好,但是互联网服务国外公司在中国都很少特别成功的,道理就在这里。
第五大误区:3G无价值论
很多人说到手机,就很容易说,我需要手机上网吗?我手机只是打电话,发短信,除此之外,不需要做什么了。我为什么要用手机上网,我周围也没有人用手机上网。所以我们还需要3G吗?3G真的用吗?
这让我想到美国开始开发移动通信时,就是这些开发者也不相信手机能大幅度流行,因为美国到处都有电话,难道还是要用手机吗?事实结果是,到处都用电话,大家也还是要用手机的。我们在没有开始用短信时,不知道短信能干什么,甚至一些人很长时间对短信都抱抵触的态度,但是短信价值今天还是有人怀疑吗?现在没有用上3G,很多人怀疑3G有没有用处,3G业务大幅度兴起,相信很多怀疑者也被带动成为3G使用者。

网友:

手机上网还是很有必要的, 8过一旦开始有规模, 那么手机病毒也该要泛滥了...

网友:

4G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就我的理解而言,4G更多的是概念,是业务,而不是技术。

网友:

据介绍,目前国际电联对4G基本的技术要求是,在移动状态下达到速率100兆比特/秒,静态和慢移动状态下达到速率1G比特/秒。与现有的移动通信技术相比,4G的传输速度可提高1000倍。

网友:

关于4G的描述

4G是集3G与WLAN于一体,并能够传输高质量视频图像,它的图像传输质量与高清晰度电视不相上下。4G系统能够以100Mbps的速度下载,比目前的拨号上网快2000倍,上传的速度也能达到20Mbps,并能够满足几乎所有用户对于无线服务的要求。而在用户最为关注的价格方面,4G与固定宽带网络在价格方面不相上下,而且计费方式更加灵活机动,用户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确定所需的服务。此外,4G可以在DSL和有线电视调制解调器没有覆盖的地方部署,然后再扩展到整个地区。很明显,4G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4G通信中的MIMO技术

MIMO技术充分开发空间资源,利用多个天线实现多发多收,在不需要增加频谱资源和天线发送功率的情况下,可以成倍地提高信道容量。

MIMO?Multiple-InputMultiple-Out-put 系统,该技术是利用多天线来抑制信道衰落。根据收发两端天线数量,相对于普通的SISO系统,MIMO还可以包括SIMO系统和MISO系统。可以看出,此时的信道容量随着天线数量的增大而线性增大。也就是说可以利用MIMO信道成倍地提高无线信道容量,在不增加带宽和天线发送功率的情况下,频谱利用率可以成倍地提高。

利用MIMO技术可以提高信道的容量,同时也可以提高信道的可靠性,降低误码率。前者是利用MIMO信道提供的空间复用增益,后者是利用MIMO信道提供的空间分集增益。实现空间复用增益的算法主要有贝尔实验室的BLAST算法、ZF算法、MMSE算法、ML算法。目前MIMO技术领域另一个研究热点就是空时编码。常见的空时码有空时块码、空时格码。空时码的主要思想是利用空间和时间上的编码实现一定的空间分集和时间分集,从而降低信道误码率。

4G通信中的OFDM技术

OFDM?正交频分复用 技术实际上是MCM?Multi-CarrierModulation,多载波调制 的一种。其主要思想是:将信道分成若干正交子信道,将高速数据信号转换成并行的低速子数据流,调制到在每个子信道上进行传输。正交信号可以通过在接收端采用相关技术来分开,这样可以减少子信道之间的相互干扰?ICI 。每个子信道上的信号带宽小于信道的相关带宽,因此每个子信道上的可以看成平坦性衰落,从而可以消除符号间干扰。而且由于每个子信道的带宽仅仅是原信道带宽的一小部分,信道均衡变得相对容易。

结合简要介绍OFDM的工作原理,输入数据信元的速率为R,经过串并转换后,分成M个并行的子数据流,每个子数据流的速率为R/M,在每个子数据流中的若干个比特分成一组,每组的数目取决于对应子载波上的调制方式,如PSK、QAM等。

M个并行的子数据信元编码交织后进行IFFT变换,将频域信号转换到时域,IFFT块的输出是N个时域的样点,再将长为Lp的CP?循环前缀 加到N个样点前,形成循环扩展的OFDM信元,因此,实际发送的OFDM信元的长度为Lp+N,经过并/串转换后发射。接收端接收到的信号是时域信号,此信号经过串并转换后移去CP,如果CP长度大于信道的记忆长度时,ISI仅仅影响CP,而不影响有用数据,去掉CP也就去掉了ISI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