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示波器时一般考虑带宽,什么情况下考虑采样速率?

楼主:
选示波器时一般考虑带宽,什么情况下考虑采样速率?

网友:
取决于被测对象,在带宽满足的前提下,希望最小采样间隔(采样率的倒数)能够捕捉到您需要的信号细节。业界有些关于采样速率经验公式,但基本上都是针对示波器带宽得出的,实际应用中,最好不用示波器测相同频率的信号。若您在选型,对正弦波,选择示波器带宽是被测正弦信号频率的3倍,以上,采样率是带宽的4到5倍,实际上是信号的12到15倍,若是其它波形,要保证采样率足以捕获信号细节。若您正在使用示波器,可透过以下方法验证采样率是否够用:将波形停下来,放大波形,若发现波形有变化(如某些幅值),采样率就不够,否则无碍。也可用点显示来分析,采样率是否够用。

网友:
Re: [求助] 选示波器时一般考虑带宽,什么情况下考虑采样速率?

楼上说的对,实际上,采样率在示波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了一般为模拟带宽的3~5倍,一般是5倍,而至于波形的重要细节,一般来说示波器的软件设计控制其实已经考虑进去了

https://home.eeworld.com.cn/?uid-83092

网友:
说点理解,继续讨论

首先,解释一下涉及被测信号通道(Y)性能的这两个关键参数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参数本质上说其实是Y通道频响这同一项指标的两个方面,所谓带宽侧重于被测信号的性质,是设备的外在标称指标(也包括"传统"通道中模拟电路的带宽特性);而采样率则侧重于为实现这一带宽要求所采取的数字(量)化手段的基础参数

第二,关于频率的说明: 需要强调的是,测试带宽对应的不是泛泛地谈信号频率,而是需要反映出信号频谱中需要的那部分分量的延伸宽度(同时注意相位特性),举个很实际的例子:行频为15.625kHz的电视信号,所需要的示波器带宽至少要高于5MHz(仅限用于包括故障跟踪在内的信号监视,而不能用于测量),如果要进行定量测量,通常要使用带宽最小30MHz的示波器.因此(当然)制造商设计中,也会(必须)按照这个"最高"频率的二倍以上去选取它的采样率.

再说一点:作为波形类设备,示波器主要用于监视和测量,根据使用目的的不同,设备选择的差异很大,价格差异也很大.这是在选购中需要注意的.

另外,既然是波形设备,它不以简谐(正弦)信号为主要对象,除了做简单监视和教学演示,其它领域使用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