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步步高DVD机DV985--VIPER22A电源维修

楼主:
求高手指点:

        步步高DVD机,此机器曾送厂家维修点回不到半年,旧病复发,不能开机,查电源无输出,保险未烧,310V正常,电源芯片是VIPER22A,查各脚电压好像正常,电源次级无短路。更换电源芯片后,空载各输出正常,但开关变压器有响声。接上整机负载,不开机时,输出正常(电源开关,只有整机待机开关),开关变压器有响声。开机后,面板背光二极管亮度不稳定,查+-8V电压下降,5V降低至3.7~3.9V。几次开关机后,电源又无输出了。查二次供电无短路现象,用一开关电源试整机,5V电流1.3A,+-8V---0.3A(无其他电压输出),整机工作正常。更换431,故障依旧,仔细查外围无元件损坏。

怀疑开关变压器有问题,拆开无明显短路痕迹,现在想重绕,但是没记同名端,请高手指点此机器维修。

(注:此机器为超薄机型,市售万用电源体积过高,不能代用)

网友:
机子已修好,开关变压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