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器选择的问题?

楼主(2009-01-14):
存储器选择的问题?
我想用单片机做一个小型的数据采集器,存储容量不需要太大.因为要保存采集到的数据,所以肯定需要一个掉电而数据不会丢失的存储器,所以想问一下各位老师应该选用什么存储器(具体型号?)谢谢!
[
]
数据采集器
存储器

网友A:
SD卡或者NAND flash都可以,看你需要存储多大的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