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重启

楼主:
正常工作45分钟左右,电路出现故障,线路板上指示灯同时亮同时灭,经过1分钟又恢复正常工作。当进入正常工作后又循环以上过程。有经验的朋友帮我分析下 谢谢。

网友:

怀疑程序飞了,或者电源有干扰,如果有条件的话用示波器看看单片机的供电电源.

还有就是如果控制继电器的一定要上续流二极管,我同事以前就是那继电器打了200到2000下左右就死机.
用示波器观看单片机的电源在继电器开断时有一个尖峰.后来加了续流二极管后正常.

如果不是电源问题的话最好把程序贴上来
如果不方便公布可以短信我你看看~~~~

网友:

感谢你的回复,程序如果有问题 为什么会一会好一会不好呢。我不怀疑硬件方面的故障,如果硬件方面有问题,要么就 正常 要么就 不正常,排除焊接质量

网友:

软件和硬件在设计的时候,一是实现功能,二是可靠性,三是扩展性。
如果可靠性考虑不完善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就像windows会死机。

网友:

谢谢 你的回复 不过工作好好的 就重启 然后又 好好 工作  电源 供电好的   会是芯片质量的问题引起吗  我的判断 就是 如果 其他部件有问题 电路也不可能 又 恢复正常的

网友:

如果怀疑是芯片的问题,可以换个片子试看看~~~~

用排除把一个一个地查~~~

还有如果程序飞了以后,当它的指令地址翻转到00H后有可能就重头开始执行程序.就像是复位一样.

你注意观察一下,这个重启是不是很规律???

比如:工作了45分钟后进入故障,故障一分钟后恢复正常,然后45分后又进入故障,再一分钟的故障后又正常.
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是软件问题的,准没错.

如果是无规律的话可能就是干扰或芯片的问题.

网友:

程序写的问题可以考虑,比如变量越界等

网友:

请教下
我的单片机进不了软件运行就重启
开机不到一分钟老是这样重启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
我的单片机进不了软件运行就重启
开机不到一分钟老是这样重启
请高手指点

很规律吗???
最好把一些故障现象,然后针对这些现象你都进行了哪些操作啊
原理图啊,程序啊等等一些内容放上来大家一起看,这样子利于问题的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 您说的那个续流二极管是放在哪里呢?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有时在继电器动作的时候会突然重启

网友:
是不是程序跑飞,把狗拿掉, 不就知道了,先分清楚故障源头,处理起来更好,靠猜有点困难

网友:
个人书库,持续更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