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不工作,放电后才可以

楼主:
单片机型号:STC89LE516RD+。PFP封装。
现象:
偶尔会出现上电后不工作的现象。之后,把电全部断掉,再接通,仍然不工作。断电放置一旁半小时以上,再接通才恢复正常。
试过的方法:
1、电源与地之间接个电阻用来放电(怀疑电源滤波电容未完全放电),无效。
2、断电后,将电路中所有电容两端短接放电,无效。
3、断电后,把单片机44个依次短接到地,有效,再接通电源,工作正常。

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
Re: [求助] 单片机不工作,放电后才可以

没有公地吧

网友:
Re: [求助] 单片机不工作,放电后才可以

共地,导致电压漂起来了

网友:
Re: [求助] 单片机不工作,放电后才可以

怀疑复位电路的有问题,把这部分电路贴上来看看???

如果是用阻容复位的话,有可能是那电容漏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明白你的意思,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阻容复位,1uF钽电容接VCC,1K电阻接地。
我不知道怎么发图:L

网友:
Re: [求助] 单片机不工作,放电后才可以

对,大家说的关于复位电路的问题应该就是这个问题所在,建议更换复位电路的器件。如果可以,把图发上来,方便讨论

网友:
Re: [求助] 单片机不工作,放电后才可以

那好,你可以这样子试,在电路不工作的情况下先把复位脚接到VCC,然后再它接到地看看它能不能工作.
如果能就是复位电路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