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弟的毕业设计难倒我了~

楼主:
我弟要做一个记录温度的设计,求各位大大帮个忙~小弟在此跪下了
要求:
检测温度:在LCD显示温度信息。
记录温度:按下0#键,LCD显示提示信息“正在存储”,完成向EEPROM存储当前温度的功能,同时记录已存储温度的总记录数
传输温度:按下1#,从EEPROM中取出温度和时间信息到发送缓冲区中,通过串口发送数据到PC机,PC机可通过串口调试软件接收显示。
要求:用STC芯片,DS18B20 温度传器,EEPROM24LC04,1602LCD,通过MAX232串口,传送到PC并在PC(用VB)显示.
:'( :'( :'( :'( :'(

网友:
Re: [求助] 我弟的毕业设计难倒我了~

呵呵 这个基本不是很难的 你用单总线方式采集ds18b20的数据 可以采用模拟iic总线的方式读写24c02 1602液晶处理也相对比较简单 全是字符型数据 串口中断 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上有很多这样的教程 你可以参考一下的 还是建议你弟弟好好做一下 否则以后用到了会后悔的

网友:
Re: [求助] 我弟的毕业设计难倒我了~

如果可以,大哥能否帮个忙帮我弟写程序~谢谢了.
他的毕业设计,要我帮忙~我工作几年了~早忘了(不在这行做)

网友:
Re: [求助] 我弟的毕业设计难倒我了~

你告诉你弟,自己的事得他自己来完成.你不可能一辈子帮他的~~~~~

我给你提供点资料,毕设一般在下个学期内完成就可以了的.现在还有几个月时间,只要他认真看这些资料完成作业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Re: [求助] 我弟的毕业设计难倒我了~

既然学了这行,至少毕业的时候也要对得起自己交的4年学费吧,连这个都作不了,大学念的还有意思么。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Re: [求助] 我弟的毕业设计难倒我了~

想吃现成的

网友:
Re: [求助] 我弟的毕业设计难倒我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会很难的

网友:
Re: [求助] 我弟的毕业设计难倒我了~

呵呵,好好做一下,挺好做的,呵呵!
有问题大家帮你!

网友:
Re: [求助] 我弟的毕业设计难倒我了~

说实话,毕业设计是大学最后的旅程了,不自己做实在说不过去

网友:
Re: [求助] 我弟的毕业设计难倒我了~

自己动手做,可以做出来的,如果认真做一个项目的话,比大学四年学的书本知识收益要多的多。
不要总想吃白食。

网友:
Re: [求助] 我弟的毕业设计难倒我了~

是啊!他自己的事还是让他自己做吧!

网友:
Re: [求助] 我弟的毕业设计难倒我了~

这个不难的,几个模块组装上就行了,而且现在这方的现成的很多,稍微改动就可以用在你弟的毕业设计。关键还是要学到知识啊,毕业设计对以后的工作其很大一部分作用呢,能影响到他的今后的发展方向,慎重对待,好好干

网友:
Re: [求助] 我弟的毕业设计难倒我了~

毕业设计就是对大学四年的综合总结,这个事情很重要,否则学校也不会安排一个学期做了。

网友:
真的难度挺高的喔

网友:
就是就是,自己动手,好好的做一做。现在我都有点后悔毕设时没有好好做了

网友:
自己动手。见成绩

网友:
先找资料,再慢慢消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