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认为电脑USB口取电来点小风扇和LED小灯不可取

楼主:
如题,虽然电压很好用,但是现在电源的负担已经很重了,而那些标称400瓦以上的价格不便宜阿,欢迎讨论

网友:

这些小灯小扇具体消耗多少电能?有数据吗?

网友:

USB最大输出500mA,就可以算最大功率了啊。

网友:

led 20ma 一个,小风最低0.15a起,有次施泰博送了个usb迷你吸尘器,上面一个风扇加一个led,总的来说,是会影响其他的usb设备,比如读卡器,鼠标,移动硬盘,摄像头,打印机,扫描仪等设备,现在都usb了,所以如果都占用点资源,时间久了,usb外设都会出问题的,我不知道说得对不对,呵呵,大家探讨阿

网友:
额,好像蛮恐怖。
不过我的笔记本的U口目前只用来接鼠标和U盘(也不是常接)。

最近玩51什么的,倒是有想从U口取电,也是担心这个安全问题,所以在查找资料。

网友:
我还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一到夏天,我就把笔记本散热器接上,我也要看看究竟是怎么的,是否真的不可行。

网友: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把,等有问题时你的电脑都淘汰了

网友:
呀,我一直都是用USB来取电用的,USB插满了,还外接出来用呢。
偶尔会有过流,系统有提示,电涌。

网友:
一般问题不大,只要不是用需要大电流的移动硬盘等东西

网友:
哈哈哈,大家都是电子爱好者,如果USB电源功率不够用,自己DIY个5V直流电源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吧,就是不够便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