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串口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
void init_serailcomm(void)
SCON=0x50;     //串口1
TMOD |=0x20;  //计时器1,方式2
PCON |=0x80;  //SMOD=1
TH1=0xFE;      //Baud=4800 Fosc=11.0952
IE |=0x90;        //中断
TR1=1;           //计时器1工作
.....
我就想问下这些SFR的值是怎样确定的.例如为什么波特率为4800,频率为11.0952时 TH1就等于0xFE?

网友:
SCON=0x50;     //串口1
这一段代码表示串口用的是方式1,也就是10位异步收发方式.它的数流是由1位起始位(0),8位数据(低位在前)和1位停止位(1)组成的.

在这种方式下,波特率的计算方式为:

波特率=(2*SMOD/32)*时钟频率/12*(1/(256-初始值))

=(2*1/32)*11059200/12*(1/(256-254))
=28800 bit/ps

如果要用4800 bit/ps的话,TH1应该值应该为F4.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在网上看见过这个公式,一直以为2SMOD是2倍的SMOD。。。:P 刚刚才知道这是2的SMOD次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