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片机控制步进马达

楼主:
要求能输入数据.按启动后马达按输入数运行.LCD能显示运行数字.
联系人潘军13922952043
panjun6@126.com

网友:
Re: [求助] 但片机控制步进马达

不知好不好,我先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
RS232串口控制步进马达控制板实验教学套件

本套件即可用于步进马达初学者进行马达控制理论学习,精通者也可以直接购回用于电脑(或具有串口的单片机、PLC、DSP等等)通过串口控制步进马达进行工业自动化控制。
上位机(PC机或具有串口的其他控制设备)通过RS232串口连接到学习套件的控制板后,向控制板发送一串ASCII代码指令既可控制步进马达的转向、转速、步进量,完全不需了解步进马达及驱动器的工作原理。例如:串口发送"S100",则步进马达将顺时针以每分钟100转的速度旋转,串口发送"N300",则步进马达将逆时针以每分钟300转的速度旋转;串口发送"S100J",则步进马达将顺时针步进100个步距角,串口发送"N1000J",则步进马达将逆时针步进1000个步距角。用于精密转速控制、精密运动控制、精密机械加工等,控制精度极高,转速误差<0.01转/分钟。也可按要求定制更高精度控制板。提供VB软件控制步进马达的演示源代码。
  串口波特率9600~57600可预订(默认9600);输出驱动脉冲频率最大200Khz(可订制更高频率),单步最小1hz微调,误差0.1hz;最大步进量99999999步。 通过地址编码,一个串口最多可以寻址、控制255块串口控制智能步进马达控制板,也就是说一个串口(或一台电脑)可以控制255台步进马达。串口控制智能步进马达控制板和控制主机之间距离可以通过485总线延长,这样控制主机可以放置在离步进马达很远的地方。
本套件包括控制板一块、步进电机驱动器一个、步进马达一个、配套电源一个、精美串口线一根。同时赠送VB控制步进马达源代码一套,所有连线都已连接好,用户购回直接连到电脑即可运行演示软件进行步进马达控制。在演示软件的基础上稍加修改即可用于步进马达复杂控制。

运行演示程序需安装VB6.0
欢迎大家光临我们的电子设计开发开发园地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lydnkj888搞技术的朋友多多指教,有项目可以合作

网友:
Re: [求助] 但片机控制步进马达

我好需要哦,老大给我把

网友:
Re: [求助] 但片机控制步进马达

真是个好东西。要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