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噪声带宽、信号带宽及系统带宽

楼主:
噪声带宽、信号带宽及系统带宽的定义及物理意义,它们是由测试系统决定,还是由输入信号决定?

网友:
Re: [求助] 请教各位:噪声带宽、信号带宽及系统带宽

信号带宽是信号频谱的宽度,也就是信号的最高频率分量与最低频率分量之差,譬如,一个由数个正弦波叠加成的方波信号,其最低频率分量是其基频,假定为f =2kHz,其最高频率分量是其7次谐波频率,即7f =7×2=14kHz,因此该信号带宽为7f - f =14-2=12kHz。  这是由输入信号决定的。
有必要跟 信道带宽的概念进行区分和对比:信道带宽则限定了允许通过该信道的信号下限频率和上限频率,也就是限定了一个频率通带。比如一个信道允许的通带为1.5kHz至15kHz,其带宽为13.5kHz,上面这个方波信号的所有频率成分当然能从该信道通过,如果不考虑衰减、时延以及噪声等因素,通过此信道的该信号会毫不失真。 信道带宽指的就是系统带宽。 这是由电路决定的。

网友:
Re: [求助] 请教各位:噪声带宽、信号带宽及系统带宽

等效噪声带宽是假想的矩形频谱宽度,该宽度(带宽)内的功率等于实际频谱在正频率范围内的功率(即实际绝对带宽内的功率)。简言之就是两者的功率相等。

这是网上的解释,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Re: [求助] 请教各位:噪声带宽、信号带宽及系统带宽

回答基本正确。然而,“信道带宽指的就是系统带宽。”不正确。系统带宽多指的是,通信终端自身带宽,与信道无关。信道带宽指的是,像电话平行线、双绞线、对称电缆、波导、光纤、自由空间或大气物理空间等这样的信号传输通道的固有带宽,当然广义的信道还可能包括除通信终端之外的传输设备(增音机、再生设备等)。信道带宽大于系统带宽是信号传输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

网友:
Re: [求助] 请教各位:噪声带宽、信号带宽及系统带宽

楼上解释的很详细,学习了,顺便混点芯币
https://home.eeworld.com.cn/?uid-83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