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代码为什么不能实现动态扫描

楼主:
#include
#include
unsigned char LED_CODE[]={0x3f,0x6,0x5b,0x4f,0x66,0x6d,0x7d,0x7,0x7f,0x6f};
void delay(void)
{ int k;
  for(k=0;k<=600;k++);
}
void main()
{
      P2=0x1; //位选
      P1=LED_CODE[k/1000]; //显示千万位数字
      delay(); //延时

      P2=0x2; //位选
      P1=LED_CODE[k%1000/100]; //显示百万位数字
      delay(); //延时

      P2=0x4; //位选
      P1=LED_CODE[k%100/10]; //显示十万位数字
      delay(); //延时

      P2=0x8; //位选
      P1=LED_CODE[k%10]; //显示万位数字
   delay(); //延时

      P2=0x10;
      P1=LED_CODE[k%10000/1000];  //千
      delay();

      P2=0x20;
      P1=LED_CODE[k%1000/100];    //百
      delay();

      P2=0x40;
      P1=LED_CODE[k%100/10];    //十
      delay();

      P2=0x80;
      P1=LED_CODE[k%10];          //个
     delay();

     P2=0xff;
}

我自认为这段代码的MAIN函数就类似汇编里的 void delay(void)就类似汇编里的DELAY_1MS
MOV  A , #3FH
MOV  P1 , A
MOV  P2 , #1H
LCALL DELAY_1MS

MOV A , #6H
MOV P1, A
MOV P2 , #2H
LCALL DELAY_1MS
........
MOV A , #80H
MOV P1 , A
MOV P2 , #7H
LCALL DELAY_1MS

delay_1ms: mov  r6,#2
temp:      mov  r5,#0ffh
               djnz r5,$
              djnz r6,temp
              ret
end
但汇编能正常显示0-7为什么C就不行了呢,我还想问下汇编里DELAY_1MS后面个步的具体意思~~~~

网友:
Re: [求助] 如下代码为什么不能实现动态扫描

程序是顺序运行的  你这个程序运行仅仅一次就结束了 按照下面的程序就是可以的
void main()
{
while(1)
{
P2=0x1; //位选
      P1=LED_CODE[k/1000]; //显示千万位数字
      delay(); //延时

      P2=0x2; //位选
      P1=LED_CODE[k%1000/100]; //显示百万位数字
      delay(); //延时

      P2=0x4; //位选
      P1=LED_CODE[k%100/10]; //显示十万位数字
      delay(); //延时

      P2=0x8; //位选
      P1=LED_CODE[k%10]; //显示万位数字
   delay(); //延时

      P2=0x10;
      P1=LED_CODE[k%10000/1000];  //千
      delay();

      P2=0x20;
      P1=LED_CODE[k%1000/100];    //百
      delay();

      P2=0x40;
      P1=LED_CODE[k%100/10];    //十
      delay();

      P2=0x80;
      P1=LED_CODE[k%10];          //个
     delay();

     P2=0xff;
}
}

网友:
Re: [求助] 如下代码为什么不能实现动态扫描

就看了几眼你的程序,一个建议:动态扫描用定时器中断来做是目前企业里采取的比较标准的做法,用delay程序不规范。

网友:
Re: [求助] 如下代码为什么不能实现动态扫描

没加循环是初级错误,用delay使用软件,用中断使用硬件,使用资源不同,不过使用中断是要不使用延时程序好些!个人建议!